[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直流有刷电机干扰怎么去除?

楼主(2018-02-02):
用的是IR2106 + IRF540做的H桥,没有加光耦,电机一运行,就在控制板的电源出现杂波,修改好几个版本了,都无法避免。我用示波器查看IR2016前面的PWM信号输入,发现如果不带电机,PWM波很正常,控制器的其他部分也没有出现杂波。如图1所示:
如果插上电机,PWM信号就出现杂波,如图2所示:
请问这种情况改如何处理?我目前电源加大滤波电容、电感、电机电源独立走线 等等办法都不好用,改几次版本都没有解决。

网友A:
主控板与电机驱动板地必须隔离。还有主控板电源必须加有共模与差模滤波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板与电机驱动板地必须隔离。还有主控板电源必须加有共模与差模滤波部件。 ...

谢谢您的回复,由于我这个是单一电源供电的(24V),电机和系统共用一路电源,隔离不好做。而且加隔离,成本太高了点。考虑加共模和差模试一试。

网友B:
也不知道你的这个电机有大多电流. 应该 10A级别吧, 只要地线安排合理, 应该也能实现的.

网友C:
串共模电感,+π型滤波可以搞定的。

网友D(2018-03-18):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由于我这个是单一电源供电的(24V),电机和系统共用一路电源,隔离不好做。而且加隔离, ...

这种隔离也好做吧,用一个2405的dcdc隔离模块就可以了啊,也就贵10块钱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