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元(功能说明)
如何检测汽车的刹车状态

楼主(2018-02-03):
要做一个小型的装置,能够检测汽车是否紧急刹车:

①能区分汽车是紧急刹车还是缓慢刹车(要排除汽车上坡,下坡,静止产生震动的干扰)
②、成本10元左右

注:汽车本身只能给装置提供12V电源接口,除此外与车本体无其他电气连接
有没有好的方法?(各种方法均可,但成本要在10元以内)

矿泉水瓶子装半瓶子水就OK了,一块钱一瓶。(完美诠释“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
xch
你这10元钱才是要命的。不缺德就别做了

网友A:
紧急刹车A接通,缓慢刹车B接通

感谢回答

网友B:
一个3D加速度传感器,一个速度快一些的MCU,足够的采集间隔和数量,软件分析加速度变化曲线,判断刹车力度,判断碰撞,算法还是有一些难度的。硬件成本10元,软件成本也许要100元。

这个方案感觉还是实际可行的,也是正在进行的,但是软件部分着实不好处理
感谢回答,软件处理程序不好处理,有些棘手

网友C:
这个有用处

网友D:
注:汽车本身只能给装置提供12V电源接口,除此外与车本体无其他电气连接
无电气连接,可以有机械或者其他连接。
缓慢刹车踩下刹车轻角度小,紧急刹车正相反

网友E:
仅实现原理,技术上很简单,但要实用,建议楼主别碰这个领域,尤其是什么“成本要在10元以内”。真想装车应用?那没个大几千万,而且还得是美元,别想了。但仅就检测动作,不考虑装车,那10块钱太富裕了,电路成本俺可以做到一块以内,加上机械附件,卖给你10块,俺可以有100%的利润率。不过,鉴于楼主说的是“汽车刹车”,所以细节就不讲了,免得留下贻害,仅再次提醒,技术人要有社会责任!当有所为、有所不为。

感谢版主回答,可能还是有表述欠妥的地方,这个需求可以看做是个汽车配件,不会改变车的任何安全状况。
赞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一个3D加速度传感器,一个速度快一些的MCU,足够的采集间隔和数量,软件分析加速度变化曲线,判断刹车力度 ...

10元成本肯定不够,不是单个CPU就可以工作的,还有附属元件吧,电路板,稳压等等,楼主要的是总成本。

后装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仅实现原理,技术上很简单,但要实用,建议楼主别碰这个领域,尤其是什么“成本要在10元以内”。真想装车应 ...

网友G:
引用 网友G:

网友B:
引用 网友F:
10元成本肯定不够,不是单个CPU就可以工作的,还有附属元件吧,电路板,稳压等等,楼主要的是总成本。 ...

10元差不多吧,看什么标准了。
3D传感器大约0.2美元,MCU也就0.5美元,耗电不大,外围电路,电源电路也不贵的。
如果开发汽车电子,后装的,成本还行。
如果是前装的,开发成本很高,送检的费用都很高。

网友H:
楼上说的都很在理。
硬件成本低的,软件成本就高了。算法,和分辨值之类的。
硬件成本高的,传感器内部都解决算法了,软件开发成本就容易些。

网友I:
强烈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J:
原理应该不难 硬件成本10元估计也问题不大 问题是可靠性是不是要求汽车级的 是的话问题就大了

@山东电子小菜鸟 :只要上车就要求汽车级 无论是否重要
可以用什么原理呢?
可靠性不要求汽车级,只是汽车上的一个附加品,有或者无 并无关紧要

网友K:
关注 这个 看大牛

网友L:
楼主说的是10美元

10元RMB

网友M:
引用 网友E:
仅实现原理,技术上很简单,但要实用,建议楼主别碰这个领域,尤其是什么“成本要在10元以内”。真想装车应 ...

楼主是要采样刹车的状态吧。可以通过OBD,分析报文,准确的知道刹车状态。但是区分紧急刹车和缓慢刹车就需要其他东西了

感谢回复,

网友E:
引用 网友M:
楼主是要采样刹车的状态吧。可以通过OBD,分析报文,准确的知道刹车状态。但是区分紧急刹车和缓慢刹车就 ...

楼主的需求倒是表达的清楚,就是要区分紧急刹车还是缓慢刹车。

网友N:
很多细节需求没有提出来,比如较关键的检测时间、精度等。
其实不一定需要增加传感器,你可以根据车速来计算出加速,从而判断出是否紧急制动。(发生电气连接了)
要求不高可以从OBD那里取速度信号,但那个信号不准,而且实时性差。最好从ABS或VSA里取。

感谢回答,汽车只提供供电,不能从其他地方采集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仅实现原理,技术上很简单,但要实用,建议楼主别碰这个领域,尤其是什么“成本要在10元以内”。真想装车应 ...

感谢版主回答,可能还是有表述欠妥的地方,这个需求可以看做是个汽车配件,不会改变车的任何安全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元成本肯定不够,不是单个CPU就可以工作的,还有附属元件吧,电路板,稳压等等,楼主要的是总成本。 ...

谢谢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元差不多吧,看什么标准了。
3D传感器大约0.2美元,MCU也就0.5美元,耗电不大,外围电路,电源电路也不 ...

后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原理应该不难 硬件成本10元估计也问题不大 问题是可靠性是不是要求汽车级的 是的话问题就大了 ...

可靠性不要求汽车级,只是汽车上的一个附加品,有或者无 并无关紧要

网友O:
10元的产品不是很稳唷,人命关天的事!

你可以参考轮胎胎压如何传送资料回MCU的,很多人开发这种无线产品,都是另外供电的!

轮胎转速是一定要侦测的,这部份的价格都超过10元了,而且还要四轮传送资料的!

摩托车都要做两轮侦测了,我是怕你产品阳春,如果造成事故,会赔偿更多钱~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回答,可能还是有表述欠妥的地方,这个需求可以看做是个汽车配件,不会改变车的任何安全状况。 ...

采集刹车动作,必然要在刹车踏板或联动机构上加装相关机构、传感器等,这必然破坏原有刹车系统的完整性。出于国法安规,这是禁止的,更不能拿什么10元山寨思想去应对。就算你做了,功能也实现了,一旦有人因此出了问题,你必然会负连带责任。而且,这样的东西能卖出多少?能挣几个钱?面临的潜在问题又有多少?别把法律当儿戏!

网友P:
作为一个技术问题,只实现功能还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A:
我觉得10元应该够了

网友Q:
如上所述,  个人看看好 MCu+加速计, 对各种状态判断准确,

弹簧类机械装置也比较经济, 估计和电子比~~~· 除了成本其实的局限太多

网友R: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做一个电子配件只是从车上取个电源,其它不与车联系。

网友S:
引用 网友E:
仅实现原理,技术上很简单,但要实用,建议楼主别碰这个领域,尤其是什么“成本要在10元以内”。真想装车应 ...

如果是装车,这种10元的东西,很怀疑它的可靠性,汽车上毕竟是个很复杂的环境,

网友T:
我的车就有这个功能

网友T:
我的车原车就有,我估计是用软件实现的,开了6年只用了一次,在高速上的紧急刹车。一旦检测到紧急刹车,刹车灯转向灯狂闪,还要启动电脑控制下的全力刹车,保证4个轮胎最佳的抓地力还要保证方向可控。我认为后装根本达不到这个技术标准的。

网友U:
上面的这些方法我不太同意,只检测汽车状态是不够的,还要检测是否是刹车。
刹车时,刹车灯会亮,先从刹车灯拉一根线出来,检测是处于刹车状态,再加一个加速度检测就可以了。

网友V(2018-10-16):
好的创意,也许可以改变一个人甚至一个公司的未来!!!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