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全波整流电路输出波形问题

楼主(2018-02-03):
用如下电路图搭建一交直流转换电路,发现实验过程中:
1、输入信号频率f=10KHz,幅值约为Vin=5Vpp的正弦信号,信号源直接作为输入信号,最终输出波形即B点波形正常,为一直流电压值,同时半波整流的输出即A点波形正常。
2、当更换信号源后,输入信号为绕制在螺线管上的感应线圈,在螺线管生成的交变磁场中产生的感应电动势,频率约f=10.6KHz,幅值约为3.2Vpp,实验发现半波整流的输出波形不对,本该在输出为0时,有一个上升的电压,大概幅值0.68V,感觉像是二极管D4的压降,如下图所示,不知道为什么更换了输入信号源后,半波输出波形不一样,电路输入端加入一电压跟随器,提高后级输入阻抗。

    a. 更换了实验所用的肖特基二极管SR560,换成1N5819二极管,该问题还是存在。
    b.更改了输入信号频率,f=4.7Khz,问题没有得到改善。
    c.利用AD637RMS-DC芯片进行实验,在两种输入情况均进行实验,输出波形均正常。
     晚辈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还请各位前辈多多指导,谢谢!

网友A:
感觉是你的示波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你的示波器问题.

示波器的问题。。。。,我只是把输入源更换,信号发生器作为输入时,半波输出波形是正常的,不应该示波器的问题吧。

楼主:
我试一下,把电阻值增大,同时输入加入耦合电容,再看一下结果,谢谢!

网友B:
因为是螺旋圈,考虑下,电感对电路相位的影响。

网友C:
信号源有直流偏置吗?感应线圈有直流偏置吗?
第一级运放的输入偏置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