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支持输出3组互补pwm吗?

楼主(2018-02-03):
GD32F130支持输出3组互补pwm吗?3组互补输出频率要求各自不一样的,都是各自独立控制频率的,主要拿来开发3个头电磁炉

网友A:
官网没找到GD32F130的数据手册,你是在哪里下载的呢?

楼主:
在百度找的

网友B:
电磁炉的原理能讲下吗

网友C:
高级定时器能实现互补输出,130只有一个高级定时器,其他定时器配置成相反,达不到互补的状态。  so  不行

网友D:
这个跟MCU的定时器相关系的

网友E:
换一个别的吧

网友F:
是不是跟STM32的高级定时器一样

网友G:
F130没有PWM的好像,GD32F103应该有的,换个芯片。

网友H:
该MCU的不支持的呀

网友I:
130的MCU的没有这么功能强大的吧

网友J(2018-03-21):
能的,TIMER0就有3组互补信号

网友K:
3个头的电磁炉的跟3组互补输出频率是比较关键的

网友L:
这个需要看MCU支持的能力的,3组的有点够呛的吧

网友M:
如楼上几位所说,,需要看MCU的支持的能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