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 求助大家

楼主(2018-02-03):
大家好,第一次用stm芯片,遇到问题求助大家
1、我用ulink +keil烧写芯片,硬件用SW连接,烧写出现了cortex-m error错误,检查了电路的 vcc gnd SWDIO SWCLK ,REST,连接正常。
2、估计软件问题,配置如下
就个图中 flash是128k,此次用的芯片是64kflash的,但是在ADD中找不到64kb的,不知对本次故障是否有影响?

请大神请教!谢谢

没有64K flm文件

没有64K flm文件

ulink 配置

ulink 配置

楼主:
是不是 128kflash 文件也能正常烧写?

网友A:
與這個關係不大,就算使用的是64Kb的MCU,選擇128Kb的也可以進行燒錄。查看Option->Device是否選擇正確的MCU。

网友B:
这个仿真器对吗?

网友C:
能够识别仿真器就没有问题。

网友D:
ulink和SWD不一样吧。

网友B:
不是SWD吗?

网友C:
可能flash选择的不对。

网友D:
使用串口烧写也可以。

网友E:
muc型号选择正确吗?

网友E:
建议网上下载个工程demo,与muc型号配置一样的工程demo,下载试试,,,如果可以,说明你工程配置问题,然后找出答案

网友F:
选择的烧录器和芯片版本是不是都对应

网友G:
找个例程烧写试试,可能是仿真器的原因

网友H:
可能是仿真算法文件的问题,上次我的stlink也是这样可以下载但是不能仿真,在keil官网下载仿真算法文件安装后选择相应flash值的文件后解决了。

网友I:
芯片是否选择对了。仿真器也没识别到芯片。

网友J:
没识别到芯片, 和多大flash还么有关系这一步,电路没问题就查下接线吧

网友K:
1.检查单片机连线是否正确,根据手册逐个引脚排查
2.检查下载器连线是否正确
3.检查单片机是否供电正常
4.检查晶振是否起振

网友L:
其实这个ST厂家在出厂C8芯片的时候 都会把FLASH 做得大一点 防止产品不合格,例如64的C8芯片的FLASH 做成CB的128FLASH (103CB 的FLASH 是128),这里你烧写 配置的时候不影响。但是你确实不能让你的程序代码大于64 ,因为这样可能会出错。

网友M:
线路问题吧,如果配置没问题就是线路。

楼主:
是的 128 的flash FLM 可以正常烧写了,问题在出在没给芯片供电,我的ulink不能给芯片供电,外加电源就可以正常烧写和调试。

ulink怎么设置成可以个芯片供电?ulink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N:
接口上不是有VCC和GND吗,这个要跟你烧录的接口也要对接有这两个。

网友O:
没遇到过。

网友P(2018-04-24):
ST的问题帮助不了你

网友Q(2021-06-09):
直接串口烧录就可以 了。

网友R:
引用 楼主:
是的 128 的flash FLM 可以正常烧写了,问题在出在没给芯片供电,我的ulink不能给芯片供电,外加电源就可以 ...

我用Jlink的话,把外壳拆开,里面有个跳线帽。
ulink没用过,你看看是不是有类似的。。

网友S:
cortex-m error错误
要不是供电问题,
要不就是型号或者flash选错了

网友T:
没找到芯片吧
这么久了,楼主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