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类] 【蓝桥杯单片机08】定时器的基本原理与应用

楼主(2018-02-03):
【蓝桥杯单片机08】定时器的基本原理与应用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欧浩源

1、什么是定时/计数器?
    在没有钟表的时候,定时的方式通过有一注香的时间,或者一桶水的时间。前者烧香不断减少是减法,后者滴水不断增加是加法。
    定时/计数器,是一种能够对内部时钟信号或外部输入信号进行计数,当计数值达到设定要求时,向CPU提出中断处理请求,从而实现定时或者计数功能的外设。定时/计数器的最基本工作原理是进行计数。作为定时器时,计数信号的来源选择周期性的内部时钟脉冲;用作计数器时,计数信号的来源选择非周期性的外部输入信号
    不管是定时器还是计数器,本质上都是计数器
    定时器的工作原理与计数初值计算,可以参考以下例子:

2、51单片机的定时/计数器
    51单片机有两个定时/计数器T0和T1,为16位加法计数器,由低8位TLx和高8位THx两个寄存器组成,最大计数值为65535个计数脉冲
    该加1计数器的计数脉冲来源有2个:
    <1> 系统时钟振荡器输出的12分频
    <2> T0或T1引脚输入的外部脉冲信号
     每接收到一个计数脉冲,计数器就会加1,当计数值累计至全为1时(8位255,13位8191,16位65535),再输入一个计数脉冲,计数器便会溢出回零,并且计数器的溢出是TCON寄存器的TF0或TF1位置1,同时向内核提出中断请求。如果定时/计数器工作于定时模式,则表示间隔定时时间到,如果工作与计数模式,则表示计数值已满。
     假设单片机的外部晶振为12MHz,那么,经过12分频后输入计数器的计数脉冲为1MHz,即每个脉冲的周期为1us。因此定时器T0的16位工作模式最大的定时时间为65535us,65.5ms。如果要定时10ms的话,计数器就不能够从0开始计数了,必须给它一个计数初值。怎么计算这个初值呢?
    要定时10ms,则相当于计数10000个脉冲后计数器的值就到达65535了,那么开始计数的这个地方就是计数初值。
    65535 - 10000 = 55535 = 0xd8ef
    把这个计算得到的初值写入TH0和TL0寄存器即可:
    TH0 = 0xd8;或者 TH0 = (65535 - 10000) / 256;
    TL0 = 0xef; 或者  TL0 = (65535 - 10000) % 256;

3、定时/计数器相关的寄存器
    与定时/计数器相关的寄存器除了计数初值寄存器THxTLx之外,就是TMOD寄存器和TCON寄存器,务必掌握。
    <1> TMOD模式控制寄存器,不能进行位寻址,只能字节操作。
    <2> TCON中断标志寄存器,参考【蓝桥杯单片机07】

4、定时/计数器的编程思路
    在定时/计数器的程序设计中,通常有两个函数:初始化函数中断服务函数
    在初始化函数中,一般需要进行以下几个配置:
    <1> 配置工作模式,即对TMOD寄存器编程。
    <2> 计算技术初值,即对THx和TLx寄存器进行赋值。
    <3> 使能定时/计数器中断,即ET0或ET1置1。
    <4> 打开总中断,即EA =1。
    <5> 启动定时器,即TR0或TR1置1。
    在中断服务函数中,一般需要进行以下的编程:
    <1> 如果不是自动重装模式,需要对THx和TLx重新赋值。
    <2> 进行间隔定时到达的逻辑处理(越少越好)。
    其程序框架和代码编写基本上差不多:

5、单元训练题目

6、实现源码参考
#include "reg52.h"

sbit HC138_A = P2^5;
sbit HC138_B = P2^6;
sbit HC138_C = P2^7;

sbit LED1 = P0^0;
sbit LED2 = P0^1;

void Init74HC138(unsigned char n)
{
        switch(n)
        {
                case 4:
                        HC138_A = 0;
                        HC138_B = 0;
                        HC138_C = 1;
                        break;
                case 5:
                        HC138_A = 1;
                        HC138_B = 0;
                        HC138_C = 1;
                        break;
                case 6:
                        HC138_A = 0;
                        HC138_B = 1;
                        HC138_C = 1;
                        break;
                case 7:
                        HC138_A = 1;
                        HC138_B = 1;
                        HC138_C = 1;
                        break;
                case 8:
                        HC138_A = 0;
                        HC138_B = 0;
                        HC138_C = 0;
                        break;
        }
}
/*===============初始化定时器0==================*/
void Init_Timer0()
{
        TMOD = 0x01;                    //16位定时模式
        TH0 = (65536 - 50000) / 256;      //定时50ms
        TL0 = (65536 - 50000) % 256;
        ET0 = 1;                       //使能定时器T0中断
        EA = 1;                       //使能总中断
        TR0 = 1;                       //启动定时器T0
}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unsigned char count = 0;
void Sevice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65536 - 50000) / 256;
        TL0 = (65536 - 50000) % 256;
        count++;
        if(count == 10)                    //0.5秒定时到
        {
                LED1 = ~LED1;
        }
        if(count == 20)                    //1秒定时到
        {
                LED2 = ~LED2;
                count = 0;
        }
}
/*==================主函数======================*/
main()
{
        Init74HC138(4);
        Init_Timer0();
        while(1);
}

7、定时器进阶强化训练

@夏可啦啦 :放在那里面不就一直初始化了吗
定时器2要怎么写啊
真的不错
为什么Init_Timer0()放在main的while(1)中程序显示不出现象?
为什么最开始不舍 LED灯的状态
TH0 = 0xd8;或者 TH0 = (65535 - 10000) / 256; TL0 = 0xef; 或者 TL0 = (65535 - 10000) % 256; 这两句的65535不对吧,自我感觉应该是65536,+1才溢出的
@一路向北lm :强
@ohy3686 :是啊
@一路向北lm :七八十个参加蓝桥杯的单片机赛项?
@ohy3686 :恐怖

网友A:
楼主毕业了吗

楼主:
参加工作有十年了。

网友B(2019-03-14):
老师真棒! 这个蓝桥杯资料是我见过最好的!特别齐全!讲解也非常清晰! 非常感谢!

网友C(2020-01-21):
蓝桥杯单片机工作方式0是16位自动重装方式,中断服务函数不用再重装初值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桥杯单片机工作方式0是16位自动重装方式,中断服务函数不用再重装初值了吧。 ...

蓝桥杯用的STC单片机已经可以自动重装了,对于89C52来说还不行。

网友D(2020-04-03):
老师讲的太好了

网友E(2023-09-28):
纯文科,没有模电数电基础,只学过从c,感觉听起来很困难。

网友F(2024-04-08):
引用 网友B:
老师真棒! 这个蓝桥杯资料是我见过最好的!特别齐全!讲解也非常清晰! 非常感谢! ...

同感

网友G(2025-04-01):
定时器的编程思路很清晰,初始化函数和中断服务函数的分工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