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如何写?

楼主(2018-02-03):
如何解决Flash编程的问题:可不可以先用仿真器下载到外程序存储RAM中,然后程序代码将程序代码自己从外程序存储RAM写到F240的内部Flash ROM中,如何写?

网友A:
如果你用F240,你可以用下载TI做的工具。其它的可以这样做。

楼主:
哦,这样啊,我看下

网友B:
这不麻烦吗?为什么不直接操作flash?

网友C:
用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D:
这个好像仿真可以实现。

网友:
以前见过别人这样设计5509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F240,你可以用下载TI做的工具。其它的可以这样做。

这个是C2000吗?

网友F:
不能这样下载吧。

网友C:
C2000可以串口下载。

网友D:
就是flash的读写程序。

网友:
楼主要使用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F:
直接仿真器固化到Flash。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F240,你可以用下载TI做的工具。其它的可以这样做。

串口下载程序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