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SP开发的系统跟用普通单片机开发的系统相比,有何优势?

楼主(2018-02-03):
用DSP开发的系统跟用普通单片机开发的系统相比,有何优势?

网友A:
DSP一般适用于开发什 么样的系统?

网友B:
看其开发周期、资金投入、开发成本

楼主:
与DSP的接口电路是否还得用专门的 芯片?

网友C:
1:性能高;
2.适合于速度要求高的场合;
3.开发周期一般6个月,投入一般要一万元左右;
4.不一定,但需要速度较高的芯片。

网友D:
DSP芯片具有较强的接口功能,除了具有串行口、定时器、主机接口音(HPI)、DMA控制器、软件可编程等待状态发生器等片内外设外,还配有中断处理器、PLL、片内存储器、测试接口等单元电路,可以方便地构成一个嵌入式自封闭的处理器。

网友E:
尽管当前的DSP芯片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但一些实时性要求很高的场合,单片DSP的处理能力还不能满足要求。如在图象压缩、雷达定位等应用中,若采用单处理器将无法胜任。因此,支持多处理器系统就成为提高DSP应用性能的重要途径之一。

网友F:
DSP当然是在高速数据处理方面的优势很明显的啊

网友G:
一般都用在数据图像的处理、视频信号的处理等方面的,打片机的话没有这么高的处理速度的

网友H:
dsp主要用于复杂的大批量数据处理,其硬件结构决定了其独特的特点。单片机可以完成简单的检测控制任务和简单的小批量的数据运算。

网友I:
成本低,低功耗,高性能的处理能力。具有强大的外部通信接口

网友J:
能以较高的速度进行运算。

网友K:
对元件值的容限不敏感,受温度、环境等外部因素影响小

网友L:
DSP的优势在于它的高速处理能力

网友M:
面向实时信号处理算法的DSP

网友N:
DSP器件具有较高的集成度。

网友:
DSP器件是一种具有高速运算能力的单片机。

网友O:
DSP器件可以取代单片机,单片机却不能取代DSP。

网友P:
具有快速和高精度处理能力的DSP

网友Q:
DSP主要应用于复杂的图像、语音、模式识别等领域。

网友I:
先看一下TMS320LF2407的芯片,这是比较基础的一块芯片

网友J:
DSP长于信号分析运算

网友K:
数字信号来处理大量信息的器件

网友L:
若是信号处理方面的,恐怕没有比高性能dsp更快的

网友M:
向着高速、高精度、低功耗发展

网友N:
DSP具有更快的CPU,更大容量的存储器

网友:
DSP器件是运算密集型的,而单片机是事务密集型的

网友O:
DSP比单片机更易于硬件调试。

网友P:
低档单片机已不再能满足要求

网友Q:
单片机和DSP各自有其特点,所以各自有不同的适用领域

网友R:
发有意义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