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电源板关闭所控制的电源输入

楼主(2018-02-03):
在做热插拔验证中经常会出现导致工作着的电源板关闭所控制的电源输入,经测试在TPS2350的8#;9#和11#脚上会出现比较大的足以关闭MOSFET管的干扰脉冲信号。

楼主:
问:应该怎样解决?

网友A:
这个必须得在芯片信号入口做相应的保护措施

网友B:
上电时候会有比较大的阶跃信号

网友C:
我没有看懂。是说面对热插拔的母板呢还是子板?

网友D:
如果供电给插入的子板。你需要更多地考虑增加限流保护的电路。因为子板的电源电容瞬间吸收电流很大。

楼主:
上电瞬间会有脉冲信号

楼主:
嗯,懂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