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想通过单片机产生PWM

楼主(2018-02-03):
想通过单片机产生PWM ,用AD采样来实时改变PWM占空比。
void PWM2(int y)
{
  P2DIR |= BIT4+BIT5;                         // P2.4  2.5  输出
  P2SEL |= BIT4+BIT5;                         // P1.2 and P1.3 options select
  TA2CCR0 = 128;                            // PWM 周期
  TA2CCTL1 = OUTMOD_7;                        // 增计数模式
  TA2CCR1 = y;                                // CCR1 PWM 占空比
  TA2CCTL2 = OUTMOD_3;                        // CCR2 reset/set
  TA2CCR2 = y;                             // CCR2 PWM duty cycle
  TA2CTL = TASSEL_2 + MC_1 + TACLR+ID_3;           // SMCLK, up mode, clear TAR
}

请问调整占空比,是每次都调用PWM2(y)函数还是直接改变  TA2CCR1  TA2CCR2的值,  这个函数需要放在中断里还是只运行一次就行??

网友A:
貌似要先暂停PWM输出,才能改变PWM配置寄存器的值吧?

网友B:
建议好好看下单片机的手册吧

网友C:
直接覆盖,CCRx写值就行了

网友D:
要是定时器没记完数呢?    定时器计数的时候中断会停止它吗?

网友E:
直接修改寄存器就行。

网友F:
这个直接写成函数最简单。

网友G:
这个如果初始化配置之后,直接改变TA2CCR1  TA2CCR2的值

网友H:
最简单就是直接宏定义。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貌似要先暂停PWM输出,才能改变PWM配置寄存器的值吧?

正常的控制不是直接修改寄存器吗?

网友J:
可以进入库函数里面看看别人的寄存器操作

网友K:
可以直接写成函数

网友L:
8楼很对,初始化函数可以和设置分开写,这样调用函数就行。

网友M:
库函数比较简单,看下别的的代码就行

网友N:
我不喜欢库函数,名字不好记

网友O:
改变TA2CCR1  TA2CCR2的值就可以了

网友P:
定时器计数的时候中断会停止它吗

网友Q:
修改寄存器啊

网友R:
直接宏定义试试看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貌似要先暂停PWM输出,才能改变PWM配置寄存器的值吧?

不,有个是外部调用改变占空比的函数,可以设置选择当前周期改变还是下一个周期改变占空比

网友J:
void TIM_SetCompare2(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Compar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