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学习单片机需要完全会C语言吗

楼主(2018-02-03):
基于c语音的单片机,但是C语言还是小白,可以直接学习单片机吗?

网友A:
不需要会的那么透彻,单片机用的都是基本的C语言。

网友B:
如果一点C语言不会也不行,基本语法要会的

网友C:
可以去学,但是先从基础开始。。

网友D:
C语言入门很容易,精通稍微有些困难。要学单片机别有什么心理障碍

网友E:
从简单项目入手逐步深入,需要用到的和你学到的就会越来越多

网友F:
不需要,知道基本的C语言的语句和数据类型就行

网友G:
简单项目还好,随着你学习的逐步深入,会对你c语言的掌握要求越来越高

网友H:
需要去学一些,基础得先打牢。相对于汇编,c还是比较好入门。

网友I:
需要有一定的C语言基础,不然有些语句看不明白

网友J:
第一点
不用有心理压力
找个人带一带
做简单的单片机项目力求完成实现功能
多看别人的方案,看看别人用单片机处理的逻辑
还是多做项目

单片机还需要硬件都会

仅为个人感觉,并不准确。

网友K:
可以,你先会定义个变量就可以入门了,呵呵,比如管脚就好比一个系统事先定义好的变量比如P0
你直接可以P0=255;
p0=1;
这么操作就可以点亮对应的LED了,是不是很容易,赶紧学吧,简单的很

网友L:
可以直接学习c语言。

网友M:
当时学51时也是没有C基础的,连数组和指针都不会用

网友:
要学习单片机这门技术,良好的教材和教程必不可少。

网友N:
C语言的书大约有30%

网友L:
c语言可以开发很多的单片机种类。

网友M:
可以边学51边学c

网友:
直接学习就行网上有资料。

网友:
c语言很简单,可以在网上跟着学习的。

网友O:
用C语言入门,入门了以后,通过看懂部分汇编语言来了解程序的运作,和每句C语句的汇编结构以及每句C语句运行多少个的机器周期。

网友N:
当你了解单片机后,再学C就简单了。

网友P:
现在可以不用了,micropython即可

网友Q:
可以直接学习单片机。

网友R:
单片机和c语言不冲突。

网友Q:
入门可以学习stm32.

网友R:
慢慢学习单片机和硬件电路。

网友S:
关键是要多练。

网友T:
基础知识必须要学的

网友U:
当然是学的透彻要好了

网友V:
C和C++还是要多学点

网友W:
基本的 C语言吧 随着项目的增多 一点一点的练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