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选择开关电源变压器需要计算出哪些参数

楼主(2018-02-03):
选择开关电源变压器需要计算出哪些参数

楼主:
有技术难度吗?

网友A:
不是很懂啊,没做过

网友B:
同事花了半个月,就做了一款开关电源,还说技术保密

网友C:
搞不懂了。。。。

网友D:
会者不难

网友E:
楼主先买本开关电源入门的书就可以了

网友F:
作为开关电源这一块   需要考虑开关电源的拓扑结构    拓扑结构由开关电源输出的功率来决定

网友G:
拓扑结构选好后    需要考虑场效应管的开关频率

网友H:
之后   需要考虑变压器的结构   常规的为正激和反激式

楼主:
然后选择磁芯   需要考虑磁芯的结构   截面积   材质    磁芯气隙     常规的电子变压器    还需要去磁回路和充磁回路   初级绕组和次级绕组的线径

网友A:
开关电源的电流的状态   有断续模式和连续模式   这一块   对于后面的功率电感的感值  有要求

网友C:
根据电子变压器次级绕组的功率以及反射电压   来选择开关管的耐压值和电流

网友E:
开关电源   设计的比较好的   还需要考虑    传导干扰    这一块    电子变压器的传导干扰通常比较大   怎样设计才能保证传导能够过   需要好好考虑电子变压器的绕制      绕制这一块也是很讲究的   三明治绕法   还有其他的绕法不是很了解

网友I:
当这些都搞好了    电源设计基本已经成功了    之后就是开关电源的效率优化    怎样降低电子变压器的铜损和涡流损耗   如何理解集肤效应
怎样降低开关管的开关损耗      都是需要好好考虑的

网友F:
开关电源的控制原理需要好好钻研一下    包括反馈控制   通过后端的电压电流采样   通过电压环控制   电流环控制      以及前置控制

网友J:
还有就是各种保护电路的设计    包括过压保护   过流保护   欠压保护   过热保护   等等    问题很多的    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     个人觉得需要学得东西很多    3-5年好好钻研   应该可以出来

楼主:
我知道了,多谢啊

网友G:
开关频率多高

网友F:
功率和效率分别是多少啊

网友K:
场效应管的开关频率比较重要

网友J:
变压器设计是最为主要的一个东西,首要是根据输出功率对变压器的选型,这个又得考虑开关频率。关键参数一个是原边电感设计和原边次边的匝数比,注意变压器不要饱和还有温升的问题。

网友L:
没有做过变压器的电路

网友B:
实际操作一下,就知道了,
说的再多,没有动手 都等于0.
开关电源即使原理图正确,不同的人做出来的效果也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