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一个脉冲当十个脉冲用

楼主(2018-02-03):
本人目前用XCLKIN外部时钟功能做脉冲的输入,我想实现的是来一个脉冲当十个脉冲用,并且这十个脉冲周期均分这一个脉冲,也就是所谓的倍频。一边的倍频是CPLD做,但若在输入前端加一个CPLD的话,那成本就增加了好多,求idea!

网友A:
实际上这就是5倍频。
2812PLL时钟是这么计算的:CLKIN=(OSCCLK * N)/2  ,其中OSCCLK为晶振30MHz,N为设定的倍频数。
所以你要设定N为5的话,最后系统时钟就是75MHz了

网友B:
这个一般使用PLL做吧

网友C:
应该是使用锁相环技术做出来的  一般的响应不了这么快的速度

网友D:
如果倍频后不超过DSP最大的工作频率的话,就可以设置寄存器进行配置。如果外部晶振是30M的话,对DSP2812来说,就不可能实现10倍频,10倍频后又要进行2分频。
SysCtrlRegs.PLLCR = 0xA;        ///0000 1010 CLKIN = (OSCCLK * 10.0)/2
SysCtrlRegs.HISPCP.all = 0x0001;    //1表示2的一次方   即高速时钟为:(OSCCLK*10)/2
SysCtrlRegs.LOSPCP.all = 0x0002;           //2表示2的二次方   即高速时钟为:(OSCCLK*10)/4
上面是进行配置的,被超过150M的话就随便配吧

楼主:
哦,明白了,多谢大家

网友E:
FPGA有倍频的。

网友F:
怎么不使用外部的晶振呢?

网友G:
只能通过PLL实现。

网友H:
不一定是倍频的。

网友I:
这个实现不了吧,10倍的太快了。

网友E:
PLL就可以实现。

网友F:
外部的晶振可以提供很大的频率。

网友G:
你需要多大的晶振?

网友H:
可以选择大晶振,然后分频。

网友I:
可以尝试FPGA的PLLIP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