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13的上位机程序

楼主(2018-02-03):
我正在用VC开发68013的上位机程序,读写都没问题。其中,读我是用的定时器控制,每隔100ms去读一次USB数据。
     只是有一点很奇怪,只要下位机有数据发过来,我上位机读出来的当然没问题,但是如果下位机没有数据发过来,而我此时又去读了USB端口,那么整个程序就呈现“挂起”状态。

网友A:
关不掉是吧

楼主:
嗯,整个上位机程序呈现“无响应”,关也关不掉。

网友B:
非得拔掉USB数据线啊

楼主:
是啊,我拔掉USB数据线,程序才自动关闭。

网友C:
你得问题是。。。

楼主:
如果USB没有数据发到端口,那么我读出来,会是什么呢?

网友D:
如果没有发送数据,那么USB读取数据就会阻塞在那里。

楼主:
用了读操作,返回的传输数据量应该为0吧?

楼主:
那也不至于整个系统好像是停在那里,等待数据的输入吧?

网友C:
为了使上位机不出现什么反应都没有状态,要启动多线程处理,这样就没问题了

网友E:
在上位机中启用线程当然也是一种方法,在CYAPI中的端点类中你可以设置Timeout这个参数,如果参数为0的话,就一直等待,直到收到数据位置,Timeout是从0到1000的,单位是ms,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网友F:
使用异步方式的io吧,就不会“挂起”了

网友(2018-03-12):
你好!我最近也在用68013,用VC写上位机,能否传一个CYPRESS关于上位机的开发包,官网我总是登录不上,谢谢。企鹅号87986228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