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240经常发生外部中断丢失现象

楼主(2018-02-03):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同DSP无关。

楼主:
有时只能采取查询的方式,请问有何有效的解决方法?改 为F2407是不是要好些?

网友B:
建议你将中断服务程序简化看一下

网友C:
请确认外部硬件电路的连接,是否有足够的保持电平,来使能F240的中断

网友D:
是不是在管脚上有干扰?把你认为丢失时管脚上的电平截图发上来看看……让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E:
你可以使用一个led来测试一下

网友C:
哦,明白了,多谢

网友F:
中断处理占太多时间

网友G:
测试IO了吗

网友H:
优先级怎么设置的

网友I:
这个就是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J:
怎么配置的IO?

网友F:
可能上拉电阻有问题

网友G:
可能电压不稳定。

网友H:
外部中断设置最高的优先级

网友J:
后面修改IO的配置了?

网友I:
使用一个上拉电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