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关于BGA封装扇出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2-04):
不建议盘中孔,直接扇出即可。

网友B:
45度扇出
4个焊盘中间 一个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度扇出
4个焊盘中间 一个过孔

像截图中的这样过孔设置成0.2孔0.3的盘了 BGA的焊盘是0.3 这样过孔和焊盘的单边距离就剩0.05左右了 PCB能做到这样的精度么  即使能是不是价钱也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盘中孔,直接扇出即可。

直接扇出的话安全距离太小了

网友B:
既然选用了0.3的BGA 建议你看看参考设计

网友B:
球径0.3 实际焊盘可以做0.25-0.28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球径0.3 实际焊盘可以做0.25-0.28

好嘞 谢谢

网友C(2018-03-28):
BGA焊盘中打过孔比在焊盘旁边打孔样板贵几百块钱。
需要的话也可以做,建议0.2mmpith以内都扇出。
安全间距拓普西PCB厂可以做到最小线宽3MIL,最小线距3mil。过孔内径0.2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