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求一款能够切换较大直流电压(300V)的继电器

楼主(2018-02-03):
求一款能够切换较大直流电压(300V)的继电器

网友A:
什么问题

楼主:
正常工作时继电器一端常连就是(50-180V)的直流电压流过,如果某个地方出问题了就会流过300V电压,所以在这瞬间我要切换继电器,流过的电流也有10A左右。求能满足这样的继电器!!

网友B:
这个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有没有人  用过这样的继电器

网友C:
这个要求,对于继电器来说要求不高。能够断开 250VAC/10A 的继电器比比皆是。

网友D:
作为继电器使用,其实你还应该关心的是:
1. 负载的特性(容性,感性,或纯阻性)另外还有是否白炽灯。
2. 动作寿命要求, 往往继电器的动作寿命都不高, 不同品牌的继电器的寿命差别非常大.

网友E:
这个可以到当地的电子市场去找下的。

网友F:
直流接触器。

网友G:
这个要用直流接触器,新能源车上都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