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有哪位大虾用xtr115或者xtr111做过电压电流转换?

楼主(2018-02-03):
有哪位大虾用xtr115或者xtr111做过电压电流转换?

网友A:
你遇到什么问题

楼主:
为什么我按照pdf上的图来做的,却没有0~20mA的电流?

网友B:
一般如果片子用不起来  两种方法  仔细看技术手册 或者直接找FAE  让他给你提供现成的应用方案

网友C:
严格按照DATASHEET中提供的图接是没问题的,你确定输入电压了吗?

网友D:
技术手册   仔细钻研钻研   一定要吃透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问题不是很大

网友E:
最好先上图, 把你相关的电路图贴上来才好分析.

网友F:
这个器件的奇怪的地方是接地处理, 如果处理不当照样工作不起来

网友C:
XTR115/116是精密电流输出变送器,可在整个工业标准电流环内发送4~20mA模拟信号,提供精确的电流定标和输出电流限制功能。

网友G:
电流环电路,根据转换原理的不同可划分成以下两种类型:一种是电压/电流转换器,亦称电流环发生器,它能将输入电压转换成4—20 mA的电流信号(典型产品有1821。1822,AD693,AD694,X’rRll5和XTRll6);另一种属于电流/电压转换器,也叫电流环接收器(典型产品为RCV420)。

网友H(2019-04-06):
xtr111不能多路共存,老是容易烧场效应管,各位有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