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看不懂的C语言define和typedef

楼主(2018-02-03):
红圈处,这里的
  1. #define u8 unit8_t

和后面一句
  1. typedef unsigned char unit8_t

分别起到什么作用? 请解释一下。

谢谢!

.

网友A:
define就是直接替换,比如你写U8,那么编译器自动把u8替换成UINT8_T而已,这样简写打字快,懒惰的程序员想出来的小把戏。

下面那个是定义unit8_t,两层其实都是一个意思:可以少打几个字,偷懒而已啊

网友B:
【知识】单片机C语言知识用法之#define
https://bbs.21ic.com/icview-2405600-1-1.html?fromuid=1875788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首先 define 后面跟 两个内容, 第二个替换第一个。
其次 typedef 后面跟两个内容,是第一个替换第二个。

define 可以替换、拼接任意的内容;而typedef只能替换类型。

网友D:
个人理解,词汇使用不一定准确,仅供参考,欢迎纠错:

带# 的是预处理片段,
而 typedef 是代码段,行尾需要加";"

#defin A a       //编译前把所有A 替换成 a
typedef a A;     //产生结构同a的新类型 A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个人理解,词汇使用不一定准确,仅供参考,欢迎纠错:

带# 的是预处理片段,

是#define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个人理解,词汇使用不一定准确,仅供参考,欢迎纠错:

带# 的是预处理片段,

#define      标识符    被标识符代表的字符串      //这种用法很简单,就是一种替换
#define    ADD_NUM     10
就是用ADD_NUM表示10
在程序中   我们可以不需要写10这个数字
可以直接写ADD_NUM
使得程序更便于理解

网友B:
#define      标识符    被标识符代表的字符串      //这种用法很简单,就是一种替换
#define    ADD_NUM     10
就是用ADD_NUM表示10
在程序中   我们可以不需要写10这个数字
可以直接写ADD_NUM
使得程序更便于理解

网友:
宏定义纯字符替代
类型定义就不一样了,编译器会检查是否重复或出错。

网友D:
南方天冷,室温3度,手僵,键盘少敲字了。

网友D:
#define
宏定义常用来替换常数,代码(段),增加代码的可阅读、可移植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南方天冷,室温3度,手僵,键盘少敲字了。

网友E:
#define 是在编译时替换,可以做任何替换
typedef 是定义新的类型,只能定义类型,但是不是简单替换,有的编译器会认为typedef后的类型跟原类型不是一个类型,会要求强制转换类型
比如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_t
unsigned char a = 10;
uint8_t b;
b = a;
这时有的编译器会产生warning,表明类型不一样,需要强制转换
b = (uint8_t)a;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南方天冷,室温3度,手僵,键盘少敲字了。

谢谢

网友F:
一个是文本替换,一个是重命名

网友G:
2楼杰杰的资料不错,楼主跟他混。

楼主:
根据各位的回复,我猜测下面两句意思是这样的:
typedef unsigned char unit8_t;
#define u8 unit8_t;

上一句是定义了一种unit8_t的新类型,类型其实是unsigned char的别名。
下一句是因为unit8_t太长了书写麻烦,所以定义了一个宏u8,其实还是调用的unit8_t。

那么问题来了:
1.按照程序初始化过程
#define u8 unit8_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nit8_t;

图中的代码是先#define后typedef的,是不是搞反了?

2.两句能不能简写成一句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谢谢各位的指导

@caijie001 @lfjwfm @linqing171 @junyee @574997859 @wkshengren @gujiamao12345 @一路向北lm

网友D(2018-03-05):
引用 楼主:
根据各位的回复,我猜测下面两句意思是这样的:
typedef unsigned char unit8_t;
#define u8 unit8_t;

#楼上

你发帖时间距现在1个月了,这么久还没搞明白吗???

带# 号的是预定义,
你可以理解为在读代码前要处理的部分.
处理完了 #号开头的行或段落后,再看代码是什么意思.

#define 是取小名
typedef 是命名类
  1. #define 曹操字孟德小名阿瞒 cc
  2. typedef 定义一个读音像曹操的人 caocao;

  3. caocao 曹超;
  4. caocao 操草;
  5. caocao cc;  //这个才是三国里的曹操

看似作用相同,但侧重点不一样.
#define 可以替换很多东西,数字,符号,字符串,代码段,甚至是空(常用).

#define number 12345
#define string "hello,world"
#define code led=1;
#define fragment for(u8 i=0;i<10;i++) {\
                          led ^= 1; \
                        }
#define callFunc(a,b) call2(b,a)
#define isVar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用法,,,

typedef 语句,一般来说行尾要加分号.
  1. typdef 123456 num;

像这个就是错误的.

网友H:
前一句用U8代替unsigned int8_t,后者定义unsigned int8_t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各位的回复,我猜测下面两句意思是这样的:
typedef unsigned char unit8_t;
#define u8 unit8_t;

1.按照程序初始化过程 #define u8 unit8_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nit8_t;  图中的代码是先#define后typedef的,是不是搞反了?

2.两句能不能简写成一句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
第一个问题,#define后面是不建议加分号的。define你可以看成是纯替代,用u8替代uint8_t。编译器会自己帮你替代上去。
第二个问题,可以这么做。你都可以定义typedef unsigned char u8,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_t同时存在。

网友C:
c语言编译第一遍 预处理: 把*.c文件读到内存,把#开头的都替换了,比如define和include的都替换成具体的内容。
c语言编译第二遍 编译:    把预处理之后的文件,分析语法树,产生二进制代码。
c语言链接:  把编译之后的obj二进制代码中的变量的名称用一个地址替换,把调用的函数名用另外一个地址替换。

详细如下图所示:

网友I:
就是宏定义,替换而已

网友:
宏只是简单的替换,typedef可用为变量类型取个别名。

楼主(2018-05-13):
引用 网友E:
#define 是在编译时替换,可以做任何替换
#typedef 是定义新的类型,只能定义类型,但是不是简单替换,有的 ...

第二行这个 #typedef 多打了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c语言编译第一遍 预处理: 把*.c文件读到内存,把#开头的都替换了,比如define和include的都替换成具体的内 ...

另一个回答:

怎样理解c语言的#define和typedef定义?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77022427/answer/391154011

网友E:
引用 楼主:
第二行这个 #typedef 多打了一个#吧?

啊,多打了一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