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使用python-librtmp实现rtmp推流h264

楼主(2018-02-03):
目的是能使用Python进行rtmp推流,方便在h264帧里加入弹幕等操作。
librtmp使用的是0.3.0,使用树莓派noir官方摄像头适配的。
通过wireshark抓ffmpeg的包一点点改动,最终可以在red5和斗鱼上推流了。
# -- coding: utf-8 --
# http://blog.csdn.net/luhanglei
import picamera
import time
import traceback
import ctypes
from librtmp import *

global meta_packet
global start_time

class Writer():  # camera可以通过一个类文件的对象来输出,实现write方法即可
    conn = None  # rtmp连接
    sps = None  # 记录sps帧,发过以后就不需要再发了(抓包看到ffmpeg是这样的)
    pps = None  # 同上
    sps_len = 0  # 同上
    pps_len = 0  # 同上

    time_stamp = 0

    def __init__(self, conn):
        self.conn = conn

    def write(self, data):
        try:
            # 寻找h264帧间隔符
            indexs = []
            index = 0
            data_len = len(data)
            while index < data_len - 3:
                if ord(data[index]) == 0x00 and ord(data[index + 1]) == 0x00 and ord(
                        data[index + 2]) == 0x00 and ord(data[index + 3]) == 0x01:
                    indexs.append(index)
                    index = index + 3
                index = index + 1
            # 寻找h264帧间隔符 完成
            # 通过间隔符个数确定类型,树莓派摄像头的第一帧是sps+pps同时发的
            if len(indexs) == 1:  # 非sps pps帧
                buf = data[4: len(data)]  # 裁掉原来的头(00 00 00 01),把帧内容拿出来
                buf_len = len(buf)
                type = ord(buf[0]) & 0x1f
                if type == 0x05:  # 关键帧,根据wire shark抓包结果,需要拼装sps pps 帧内容 三部分,长度都用4个字节表示
                    body0 = 0x17
                    data_body_array = [bytes(bytearray(
                        [body0, 0x01, 0x00, 0x00, 0x00, (self.sps_len >> 24) & 0xff, (self.sps_len >> 16) & 0xff,
                         (self.sps_len >> 8) & 0xff,
                         self.sps_len & 0xff])), self.sps,
                        bytes(bytearray(
                            [(self.pps_len >> 24) & 0xff, (self.pps_len >> 16) & 0xff, (self.pps_len >> 8) & 0xff,
                             self.pps_len & 0xff])),
                        self.pps,
                        bytes(bytearray(
                            [(buf_len >> 24) & 0xff, (buf_len >> 16) & 0xff, (buf_len >> 8) & 0xff, (buf_len) & 0xff])),
                        buf
                    ]
                    mbody = ''.join(data_body_array)
                    time_stamp = 0  # 第一次发出的时候,发时间戳0,此后发真时间戳
                    if self.time_stamp != 0:
                        time_stamp = int((time.time() - start_time) * 1000)
                    packet_body = RTMPPacket(type=PACKET_TYPE_VIDEO, format=PACKET_SIZE_LARGE, channel=0x06,
                                             timestamp=time_stamp, body=mbody)
                    packet_body.packet.m_nInfoField2 = 1
                else:  # 非关键帧
                    body0 = 0x27
                    data_body_array = [bytes(bytearray(
                        [body0, 0x01, 0x00, 0x00, 0x00, (buf_len >> 24) & 0xff, (buf_len >> 16) & 0xff,
                         (buf_len >> 8) & 0xff,
                         (buf_len) & 0xff])), buf]
                    mbody = ''.join(data_body_array)
                    # if (self.time_stamp == 0):
                    self.time_stamp = int((time.time() - start_time) * 1000)
                    packet_body = RTMPPacket(type=PACKET_TYPE_VIDEO, format=PACKET_SIZE_MEDIUM, channel=0x06,
                                             timestamp=self.time_stamp, body=mbody)
                self.conn.send_packet(packet_body)
            elif len(indexs) == 2:  # sps pps帧
                if self.sps is not None:
                    return
                data_body_array = [bytes(bytearray([0x17, 0x00, 0x00, 0x00, 0x00, 0x01]))]
                sps = data[indexs[0] + 4: indexs[1]]
                sps_len = len(sps)
                pps = data[indexs[1] + 4: len(data)]
                pps_len = len(pps)
                self.sps = sps
                self.sps_len = sps_len
                self.pps = pps
                self.pps_len = pps_len
                data_body_array.append(sps[1:4])
                data_body_array.append(bytes(bytearray([0xff, 0xe1, (sps_len >> 8) & 0xff, sps_len & 0xff])))
                data_body_array.append(sps)
                data_body_array.append(bytes(bytearray([0x01, (pps_len >> 8) & 0xff, pps_len & 0xff])))
                data_body_array.append(pps)
                data_body = ''.join(data_body_array)
                body_packet = RTMPPacket(type=PACKET_TYPE_VIDEO, format=PACKET_SIZE_LARGE, channel=0x06,
                                         timestamp=0, body=data_body)
                body_packet.packet.m_nInfoField2 = 1

                self.conn.send_packet(meta_packet, queue=True)
                self.conn.send_packet(body_packet, queue=True)
        except Exception, e:
            traceback.print_exc()

    def flush(self):
        pass

def get_property_string(string):  # 返回两字节string长度及string
    length = len(string)
    return ''.join([chr((length >> 8) & 0xff), chr(length & 0xff), string])

def get_meta_string(string):  # 按照meta packet要求格式返回bytes,带02前缀
    return ''.join([chr(0x02), get_property_string(string)])

def get_meta_double(db):
    nums = [0x00]
    fp = ctypes.pointer(ctypes.c_double(db))
    cp = ctypes.cast(fp, ctypes.POINTER(ctypes.c_longlong))
    for i in range(7, -1, -1):
        nums.append((cp.contents.value >> (i * 8)) & 0xff)
    return ''.join(bytes(bytearray(nums)))

def get_meta_boolean(isTrue):
    nums = [0x01]
    if (isTrue):
        nums.append(0x01)
    else:
        nums.append(0x00)
    return ''.join(bytes(bytearray(nums)))

conn = RTMP(
    'rtmp://192.168.199.154/oflaDemo/test',  # 推流地址
    live=True)
librtmp.RTMP_EnableWrite(conn.rtmp)
conn.connect()
start_time = time.time()
# 拼装视频格式的数据包
meta_body_array = [get_meta_string('@setDataFrame'), get_meta_string('onMetaData'),
                   bytes(bytearray([0x08, 0x00, 0x00, 0x00, 0x06])),  # 两个字符串和ECMA array头,共计6个元素,注释掉了音频相关数据
                   get_property_string('width'), get_meta_double(640.0),
                   get_property_string('height'), get_meta_double(480.0),
                   get_property_string('videodatarate'), get_meta_double(0.0),
                   get_property_string('framerate'), get_meta_double(25.0),
                   get_property_string('videocodecid'), get_meta_double(7.0),
                   # get_property_string('audiodatarate'), get_meta_double(125.0),
                   # get_property_string('audiosamplerate'), get_meta_double(44100.0),
                   # get_property_string('audiosamplesize'), get_meta_double(16.0),
                   # get_property_string('stereo'), get_meta_boolean(True),
                   # get_property_string('audiocodecid'), get_meta_double(10.0),
                   get_property_string('encoder'), get_meta_string('Lavf57.56.101'),
                   bytes(bytearray([0x00, 0x00, 0x09]))
                   ]
meta_body = ''.join(meta_body_array)
print meta_body.encode('hex')
meta_packet = RTMPPacket(type=PACKET_TYPE_INFO, format=PACKET_SIZE_LARGE, channel=0x04,
                         timestamp=0, body=meta_body)
meta_packet.packet.m_nInfoField2 = 1  # 修改stream id
stream = conn.create_stream(writeable=True)
with picamera.PiCamera() as camera:
    camera.start_preview()
    time.sleep(2)
    camera.start_recording(Writer(conn), format='h264', resize=(640, 480), intra_period=25,
                           quality=25)  # 开始录制,数据输出到Writer的对象里
    while True:#永远不停止
        time.sleep(60)
    camera.stop_recording()
    camera.stop_pre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