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出现这个情况怎么办

楼主(2018-02-03):
C:\Users\喝喝喝哒\Desktop

网友A:
你的工作空间或者工程是不是使用了中文或者特殊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工作空间或者工程是不是使用了中文或者特殊字符?

没有啊 如果电脑用户名是中文有没有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啊 如果电脑用户名是中文有没有影响?

默认的工作空间在用户名木吕下。。。所以如果你没改变默认设置的话是有影响的

网友B:
数据有问题?

网友C:
这个是软件报错

网友D:
是每次都这样吗

网友E:
是系统不能够兼容吗?

网友F:
debug是什么问题?

网友B:
这个怎么这么定义?

网友C:
istype是什么代码?

网友D:
运行代码的时候都报错吗

网友F:
这个应该java的运行环境吧。

网友E:
你的电脑是什么版本?

网友G:
调试怎么样

网友H:
是软件的问题还是编译器的问题

网友I:
这个应该是编译器的问题

网友J:
找不到这个变量?

网友H:
超出范围了吗?

网友I:
可能不能兼容系统。

网友J:
c这个变量超出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