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形会消失

楼主(2018-02-03):
F2808板,已连接仿真器,可以下软件跑得动有波形,但用镊子碰地,波形会消失

网友A:
上电重下软件呢

楼主:
感觉整个DSP死了,上电重下软件能正常跑

网友B:
目测硬件问题

网友C:
看看硬件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D:
楼主这是接地的问题的啦,检查下你的接地吧

网友E:
难道传说中的短路?

楼主:
嗯,我知道原因了

网友B:
仔细检查电路的连接问题。

网友A:
镊子碰地,是让别的和地连接还是只接触地,楼主找到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个问题的是不是接地的设计的有问题的?

网友C:
是不是产生了干扰,波形全部消失了吗

网友F:
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网友A:
接地的问题,检查下接地线路

网友G:
这个波形是什么?

网友H:
可能有干扰了。

网友:
冬天有静电的。

网友I:
就是信号有问题了吧。

网友J:
你的电路怎么设计的

网友J:
你的电路没有设计防干扰吗?

网友K:
断开仿真器,再试试。

网友L:
测试是不是程序重启了

网友M:
是接触的开发板吗?

网友N:
波形是F2808产生的?

网友G:
是定时器波形吗?

网友H:
查看一下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可能造成电路复位了。

网友O:
这个可能有干扰了。

网友I:
有干扰的问题。

网友J:
供电来自哪里?

网友N:
还是外部的DDS产生的信号?

网友M:
还能继续运行这个程序吗?

网友L:
一般都是程序不运行了

网友K:
可能有短路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