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检测PWM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8-02-03):
我需要检测输入的PWM信号的周期和占空比,如果采用CUBE进行配置,不知道该怎么进行相关的设置,请高手指点。

网友:
是捕获吗?

网友A:
没有使用过CUBE

网友A:
正常都是自己使用ST的库函数编写的。

网友:
直接使用定时器配置就行。

网友B:
不一定用cube,手工配置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enku.baidu.com/view/00e0fc53a7c30c22590102020740be1e640ecc1e.html

谢谢你发来的这篇东西

网友D:
输入捕获就行了呗

网友E:
stm32cubeMx工具只是帮你做些基于时钟、gpio及相关功能的基本使能或禁用配置,具体功能实现代码还得
用户添加,当然很多相关函数可以从函数库中直接得到。

关于你的需求,STM32CUBE库里有相关例程,你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m32cubeMx工具只是帮你做些基于时钟、gpio及相关功能的基本使能或禁用配置,具体功能实现代码还得
用户添 ...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