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开关电源

楼主(2018-02-03):
(无正文)

网友A:
肯定有啊  理论上是不可能消除的

网友B:
要考虑纹波问题,就最好不用开关电源了。

网友C:
纹波: 只能尽量减小, 却不能完全消除.

网友D:
一般应用电路都有可承受范围.

网友E:
嗯,超出承受范围, 则需要处理了, 滤除一些纹波.

楼主:
嗯,多谢,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