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加载程序不成 功

楼主(2018-02-03):
电路中用到DSP,有时当复位信号为低时,电压也属于正常范围,但DSP加载程序不成 功

网友A:
还有什么现象

网友B:
电流也偏大,有时时钟也有输出。不知为什么?

网友C:
好象记得复位时无法加载程序吧?

网友D:
复位为低  在复位?

网友E:
程序下载成功了吗

网友F:
CDM文件正确?

网友G:
不一定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H:
仿真的时候能够运行?

网友I:
可能Flash存储器的问题。

网友F:
需要配置正确的CMD文件,才能分配。

网友G:
是不是供电的问题呢?

网友H:
如果仿真能够运行程序就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I:
看看硬件设计是否正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