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次级带中心抽头变压器,为什么两输出电压相位相反?

楼主(2018-02-03):
不明白图中所说的

网友A:
按变压器原理分析即可。注意,其参考点是中心抽头。

网友B:
注意:以任一端为参考点,另一端和中心抽头电压是同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注意:以任一端为参考点,另一端和中心抽头电压是同相。

次级上下两端到中心抽头的相位似乎该是反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次级上下两端到中心抽头的相位似乎该是反的吧。

误会,误会!
以任一端为参考点,另一端的相位和中心抽头的相位相同,另一端电压瞬时值为中心抽头电压瞬时值二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误会,误会!
以任一端为参考点,另一端的相位和中心抽头的相位相同,另一端电压瞬时值为中心抽头电压瞬 ...

如果就以中心抽头为参考点呢?

网友A:
这样的话,两端的同名端也不一致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就以中心抽头为参考点呢?

以中心抽头为参考点,当然两端相位相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以中心抽头为参考点,当然两端相位相反。

那就对了,LZ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就以中心抽头为参考点呢?

楼主正是《功率放大电路问题!为什么集电极交流分量最大幅值为I c Q?》那帖作者,明显对“集电极交流分量”以哪一点为参考点没有弄清楚,所以在此帖多说了些。

网友A:
那是。我仅考虑了LZ此帖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对了,LZ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贴出图片中高亮部分已经说“某个瞬间……相对于中心抽头而言,变压器上端为正,下端为负”,图中并且给出了上下两端对中心抽头波形,但楼主仍然不明白上下两端输出电压相位相反。

网友C:
瞬时状态标注一下电流方向,结果不然而喻。
如果两端同相的话,次级线圈中是不会有电流的。

楼主:
是的 谢谢这几位前辈指导
我参考点的搞迷糊了 其实就是以中心抽头为参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瞬时状态标注一下电流方向,结果不然而喻。
如果两端同相的话,次级线圈中是不会有电流的。

对 如果两线圈反向串联且耦合系数k=1 则感应电动势为0

网友D(2024-12-02):
引用 网友B:
注意:以任一端为参考点,另一端和中心抽头电压是同相。

你好,请问如果是没有抽头的单绕组变压器如何解释输出两路反相信号呢

网友E:
你种了一棵小树并且在树中间做了个标记,随着小树一天天长大你发现树头往上远离中间的标记点,而树根也以同样的速度往下远离中间的标记点。所以你得出一个结论以变压器的中间抽头作为参考点,另外两端的相位是反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