堆栈溢出?

楼主(2018-02-03):
AC, ST, TE, ck, se
做的一个流量计。DEBUG的时候提示

Sun Mar 17, 2013 11:13:14: The stack 'Stack' is filled to 95% (76 bytes used out of 80). The warning threshold is set to 90.%
Sun Mar 17, 2013 11:13:37: Breakpoint hit: Code @ TEMP_PRESS.c:191.5
Sun Mar 17, 2013 11:13:37: The stack 'Stack' is filled to 100% (80 bytes used out of 80). The warning threshold is set to 90.%
Sun Mar 17, 2013 11:13:41: Breakpoint hit: Code @ TEMP_PRESS.c:191.5
Sun Mar 17, 2013 11:13:41: The stack 'Stack' is filled to 100% (80 bytes used out of 80). The warning threshold is set to 90.%
Sun Mar 17, 2013 11:14:28: Breakpoint hit: Code @ TEMP_PRESS.c:191.5

一开始使用95%  后来一直就是100% 这是什么原因呢? 有什么危害?

网友A:
很可能运行到后面堆栈会越界,造成程序跑飞、死机等

网友B:
这还能用吗

楼主:
貌似现在这个仪表工作还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C:
溢出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错误   在写程序时   最好估算一下代码量   这样选片子比较容易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貌似现在这个仪表工作还是比较稳定的。。。

把堆栈空间设置大一些就可以,很容易的

楼主:
奇怪的是这个程序跑起来一直还算稳定。 这两天调试的时候刚发现的!

网友D:
保险起见还是先调大一些吧。

网友E:
一般的调试器会预先用某个特定值比如0xFF来初始化所有的堆栈

然后在每次代码中断运行,进入调试状态的时候去检查一下堆栈,看看堆栈内的数据有多少已经不是0xFF,就意味着代码已经使用了多少堆栈

网友F:
一般出现顶楼这样的错误可能就是确实堆栈越界了,代码使用到了100%的堆栈。
但是说实话,如果是这个原因,基本代码也不会正常工作了

网友G:
代码本身有些问题,有些数据误写入堆栈区域了。实际的堆栈可能只用了30%,但是代码误操作了堆栈最后面的地址,导致调试器初始化的值被修改了。调试器也就认为堆栈越界了。

网友H:
大部分都是因开启了中断

网友I:
用的是哪个版本的IAR和哪个版本的SDK

网友J:
开启了相关中断但是没有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K:
option->debugger里有个download,里面有个use flash loader选项

网友L:
这个是什么软件芯片?

网友H:
没有对应的中断处理函数导致

网友I:
开发的是什么mcu?

网友K:
勾选上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L:
是不是代码的问题

网友J:
堆栈设大些试试。

楼主:
输出的debug\list\*.map    下面的Stack used :  000002FE是不是代表堆栈使用的大小?

->Sub-tree of type: Function tree
                             CSTACK
    | Stack used (prev) :  000002FC
  02    memcpy
        | Stack used (prev) :  00000068
        | + function block  :  00000002
        |  Already listed
  01  __data16_memcpy
      | Stack used (prev) :  000002FC
      | + function block  :  00000002
  <-Sub-tree of type: Function tree
    | Stack used          :  000002FE

网友M:
可能堆栈越界

网友D:
这就是堆栈不够用了呗,需要优化下代码的。

网友E:
这个堆栈已经达到100% 的利用率了。。

网友F:
把堆栈调大一些试试

网友N:
这个尽量减少程序中的循环运行的部分,如for循环、if循环判断等语句的。

网友O:
还有一个尽量减少局部变量,能定义成全局变量就定义成全局变量的。

网友P:
看看堆栈内的数据有多少已经不是0xFF

网友Q:
这个就是堆栈溢出的,,看能不能减少程序中的局部变量的

网友R:
堆栈溢出了,程序运行没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