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c8仿真下载出错

楼主(2018-02-04):
C:\Users\tda1875\Desktop\GD32F\_.png  C:\Users\tda1875\Desktop\GD32F\0.png  C:\Users\tda1875\Desktop\GD32F\1.png  C:\Users\tda1875\Desktop\GD32F\2.png  C:\Users\tda1875\Desktop\GD32F\3.png  C:\Users\tda1875\Desktop\GD32F\4.png  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这个看来还是驱动有问题的

网友B:
这个注意数据的存储空间的选择的

网友C:
jlink的驱动太古老了吧,6.10的驱动,建议换V8或者V9的驱动。

网友D:
注意数据空间也就是地址的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