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V供电如何通过运放把-3.00v~1.00V转换成 0~3V

楼主(2018-02-04):
3.7V供电的测量系统如何通过运放把-3.00v~1.00V转换成 0~3V
第一运放最好是单电源供电实在不行可以考虑DC/DC
第二转换的失真 及 线性度较好

网友A:
对于这个问题,首先可以看出-3+3=0,1+2=3,显然需要一个同相加法器,输入为-3V,另一个输入为3V,输入为1V,另一个输入为2V,可以看出,3=0-(-3),2=3-1,0与3显然是输出,-3与1是输入,可以采用减法器实现,可得以下电路:

网友A:
之前的电路有问题,重新设计,以下两幅电路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这个问题,首先可以看出-3+3=0,1+2=3,显然需要一个同相加法器,输入为-3V,另一个输入为3V,输入为1V ...

用普通的运放比如358也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普通的运放比如358也可以?

我的EDA没有358型号的运放,另外这个电路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于这个问题,首先可以看出-3+3=0,1+2=3,显然需要一个同相加法器,输入为-3V,另一个输入为3V,输入为1V ...

不是先用加法器+3V,然后用放大器0.75比例压缩为0~3V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是先用加法器+3V,然后用放大器0.75比例压缩为0~3V吗?

第一个电路有问题,可以PASS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电路有问题,可以PASS掉。

一个运放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一个运放就可以实现了

你的电路也可以,不过电阻值不太好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也可以,不过电阻值不太好算

是的,计算有点复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EDA没有358型号的运放,另外这个电路有问题。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E:
358,3.7V供电不能输出3V电压的。起码要轨到轨运放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参与指点 楼上的哥们解题思路和我不谋而合 可以看出理论功底深厚 给楼底的朋友点赞 这需要一个轨对轨的运放
目前有两个方案 一个是选择低电压的轨对轨运放 还有一个是采用对低电压3.7V进行DC/DC升压产生对称电源对OP07进行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运放就可以实现了

请问TLC2274选型时如何考虑的呢 在3.7的低电压下能输出0~3V吗 好像不是轨对轨运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参与指点 楼上的哥们解题思路和我不谋而合 可以看出理论功底深厚 给楼底的朋友点赞 这需要一个轨 ...

理论功底深厚?开玩笑的吧,在论坛里,我的学历是最低的,基础也是最薄弱的,微积分我都没有学过。

网友F:
棒棒哒,美好的世界需要继续努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个运放就可以实现了

请问你这个是怎样构思出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TLC2274选型时如何考虑的呢 在3.7的低电压下能输出0~3V吗 好像不是轨对轨运放 ...

我随便选了一个,你选的时候要考虑,还要考虑失调电压的影响,这个电路是可以实现的,你可以仿真出结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这个是怎样构思出来的?

很简单啊,这个是同相加法电路,电路本身不复杂,就是计算复杂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很简单啊,这个是同相加法电路,电路本身不复杂,就是计算复杂点

R1和R2的值的取值依据是:当 输入是-3V时,要将+端分压为0V。(这样无论放大比例电阻是多少,输出都是0V)

R3和R4的值的取值依据是:当 输入是1V时,假如+端分压为x的话,R3和R4的比例要使x放大为3V

是这样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R1和R2的值的取值依据是:当 输入是-3V时,要将+端分压为0V。(这样无论放大比例电阻是多少,输出都是0V ...

可以这样理解,你用虚短和虚断列出输出和输入之间的表达式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理论功底深厚?开玩笑的吧,在论坛里,我的学历是最低的,基础也是最薄弱的,微积分我都没有学过。 ...

这么谦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这样理解,你用虚短和虚断列出输出和输入之间的表达式

如果输出不是0,例如1~3V,就不能用这个电路结构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输出不是0,例如1~3V,就不能用这个电路结构了

可以啊,对于增益大于等于0.5的情况都可以,你列出输入与输出的等式就知道行不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啊,对于增益大于等于0.5的情况都可以,你列出输入与输出的等式就知道行不行了 ...

实在搞不出来,请大神明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之前的电路有问题,重新设计,以下两幅电路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H:
这是我做的模拟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实在搞不出来,请大神明示

最后的公式是根据楼主的要求写出来的输出与输入的关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这是我做的模拟电路

给你点赞,你这个电路电阻计算简单,就是3V的电压要另外提供(楼主的电源电压是3.7V,比如电阻分压,基准源等)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之前的电路有问题,重新设计,以下两幅电路希望能帮到你。

请问这个图左边那个运放的功能是?
r13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I:
请问这个图左边那个运放的功能是?
r13的作用是什么?

R7,R8,R10,R9,D3,D2和U3组成绝对值电路(将-3V~1V转为3V~1V),R11,R13,R14,R12,R15和U4组成加法电路(将-3V~1V与3V~1V对应相加,输出0V~2V),R16,R17,R18和U5组成同相放大器(将0V~2V放大到0V~3V).

网友I:
引用 网友A:
R7,R8,R10,R9,D3,D2和U3组成绝对值电路(将-3V~1V转为3V~1V),R11,R13,R14,R12,R15和U4组成加 ...

左边这个好像不像标准的绝对值电路,像个减法器,
还请大神祥细说说原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左边这个好像不像标准的绝对值电路,像个减法器,
还请大神祥细说说原理 ...

在这里,将VI设为0V,D2导通,被钳制为0.7V,D3不导通,故U3同相端为0V,当VI<0,D3导通,U3同相端电压被钳制在0V,根据虚短,U3输出为正电压,当VI>0,D3不导通,U3同相端电压为VI,根据虚短,U3输出为正电压,另外这个电路有个问题,不予采纳。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将VI设为0V,D2导通,被钳制为0.7V,D3不导通,故U3同相端为0V,当VI0,D3不导通,U3同相端电压 ...

能否说一下哪里有问题?
想知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I:
能否说一下哪里有问题?
想知道

加法器环节有问题,-3~1与3~1对应相加得到0~2,其中-3~0与3~0相加恒为0。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加法器环节有问题,-3~1与3~1对应相加得到0~2,其中-3~0与3~0相加恒为0。

就是没有按比例压缩和向上平移吧?没有28楼图的效果

网友J:
28楼的电路最好,但电阻值适当调大些,431做个基准就行,如果楼主是用单片机采样的话,连运放都可以免掉,把28楼的电路去掉运放和运放反馈回路的两个电阻即可,(-3v,1v)对应0~2V,ADC直接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