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运放把-3.00v~1.00V转换成 0~3V

楼主(2018-02-04):
3.7V供电的测量系统如何通过运放把-3.00v~1.00V转换成 0~3V
第一运放最好是单电源供电实在不行可以考虑DC/DC
第二转换的失真 及 线性度较好
第三 绝对值运放和差值运放那个比较好?
能给个运放选型或者经典电路吗 QQ 46439147
如果您是熟手 寻找项目外包 学生党免谈

xch
-3.00v->0v? 1.00->3v?

网友A:
建议去外包频道问问

网友B:
电压比例缩放加电平移位,一个差分衰减电路加个偏置电压就搞定了。
Vout=Vin*3/4+2.25V。

网友C:
我搭了个电路,仅供参考

网友D:
先加个直流再分压

网友E:
加法器呗~

网友F:
这个没什么难度吧,我做过-10~10V转0~5V;原理一样。。。。建议运放用轨到轨可以做单电源供电,用一般的运放可以用双电源供电。。。。

网友G:
先直流分压,再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