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大家出出主意,公司产品被盗版了,我们该怎么办?

楼主(2018-02-04):
  我公司一款产品用STM32F10系列单片机外挂25L128串行FLISH的产品,最近发现有个厂家不知用什么方式盗版了软件(估计是读出程序、反汇编),同时也绕过了我们的几道加密包含对ID进行加密,并且也把我们软件中设置的厂家标致也去掉了。   现在我们损失惨重,请大家帮忙出出主意! 在这里先感谢大家了!

网友A:
有内伙子

想知道是啥产品

网友B:
如果涉及的利润比较大,就走法律维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涉及的利润比较大,就走法律维权吧

现在一方面在进行法律维权(周期比较长),一方面在进行软件反破译,是否还有其他路径?

楼主:
希望你说的不是真的。目前来看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一方面在进行法律维权(周期比较长),一方面在进行软件反破译,是否还有其他路径? ...

产品要快速升级换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希望你说的不是真的。目前来看不存在这个问题

纯软加密?

网友C:
如何确定是盗版你们的~~~·

网友D:
用裸片绑定工艺,一般很难盗版

网友E:
到现在还用103,不破你破谁,好逮用新的芯片啊,不要用经典的片子,你要是用stm32f030就难**多了,当然f4啊,,,等等都行,就是你用太老的片子了,厂家只有新的片子里更新了保密方法,老的芯片又动不了,只能被破了

网友:
做的啥产品呀

网友F:
加密了?也能破?

网友G:
目前在国内,维权很难,很难,升级产品吧。

网友H:
降价就行了啊,让对方白辛苦一场赚不到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产品要快速升级换代

其实某些产品到一个程度了,升级的意义就不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何确定是盗版你们的~~~·

产品是我自己一手一脚的做出来的,就想我儿子一样,能不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裸片绑定工艺,一般很难盗版

牛屎,专业人一看就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到现在还用103,不破你破谁,好逮用新的芯片啊,不要用经典的片子,你要是用stm32f030就难**多了,当然f4 ...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目前在国内,维权很难,很难,升级产品吧。

是的  多面出击!

楼主:
引用 网友H:
降价就行了啊,让对方白辛苦一场赚不到钱

哪有正规厂家价格打赢山寨的? 山寨做出来了就可以说是0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H:
降价就行了啊,让对方白辛苦一场赚不到钱

正规厂家还要考虑质量,等等。做这行的都知道同样的电容电阻都有相差一倍的还不说其他的

网友I:
这**的花了不少功夫啊

小型产品,一万以内的费用软硬件都能搞定。有人专门以这个为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的花了不少功夫啊

那就不知道了,懂行的应一声?

网友A:
不可靠,用硬件。dx8系列

网友J:
这个你没有申请专利,等于空啦吹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这个你没有申请专利,等于空啦吹啊!

就算申请专利了。
一是维权难。时间长。
二是举证难。随便改一点不一样的还是很容易的。

网友K:
多种途径:
一:法院起诉。让对方知道。
二:找中间人庭外合解,让对方做你的分销商,省时省力。

网友L:
引用 楼主:
那就不知道了,懂行的应一声?

**STM32  几千块? 将近一万?  我看到的是这个行情  可能我见识少点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就算申请专利了。
一是维权难。时间长。
二是举证难。随便改一点不一样的还是很容易的。

申请了还给你机会,没有申请连维权机会都没有,当然最重要的是技术始终走在最前面!

网友M:
引用 网友H:
降价就行了啊,让对方白辛苦一场赚不到钱

价格战亏得是自己啊。

网友M:
F103单纯的**固件,
不做逆向分析,
一万块钱应该能搞定,
至于Flash,那就更简单了。

如果维权不划算的糊,
我说个迫不得已的法子,
考虑一下合作吧,
划为代理商或者合伙人,
两个和尚抬水喝吗。

网友:
利润大的话,升级你的MCU

网友N:
可能是别人根据你的功能重新写的,别一味的说别人抄袭吧

网友O:
引用 网友M:
F103单纯的**固件,
不做逆向分析,
一万块钱应该能搞定,

隔壁有帖子  开片读固件两千块,  逆向也便宜。

网友P:
被盗版,如果你不能举证,那么就完全没办法应对。所以,先收集证据吧。

网友Q:
有什么证据,就说人家盗你东东啦!法律讲证据,没证据你就是白嚷嚷

网友R:
既然是被盗版肯定利润空间比较大,一方面降低这款产品的利润,另一方面尽快升级新的功能和加密手段(比如采用新的器件等)。维权可以同时进行,不为能得到合理的判决,只是让对方分精力。

网友M:
引用 网友O:
隔壁有帖子  开片读固件两千块,  逆向也便宜。

这么便宜了吗,技术烂大街了

网友S:
想知道是用在什么项目上面的。

网友A:
加密技术不过关

网友T:
问一下,你用的那几道加密方式?

网友U:
我感觉不像是逆向了你的程序,根据你的功能,自己重写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V:
对方的代码和你的代码在二进制层面上相似度有多少?如果相似度很高那是的确该检查是不是有抄袭或内鬼。如果功能类似但代码相似度不是很高,那有可能是黑盒分析出来的。如果对手做了黑盒分析,哪怕你申请了专利,对手都会有办法绕过的。不过如果这样的话,你可以尝试挖角对手的技术人员,这些能做黑盒分析的技术人员都不止有两把刷子了。

网友F:
stm32每块芯片都有唯一的序列号吧,利用序列号加密可以吗?

网友W:
国内很多做电源的  都是买到艾默生等的   抄的
上面的C2000都完全能破译

网友X:
难 维权这些都是大公司之间PK和博弈的 小公司真没好办法

网友Y:
看你做啥产品的,成本不敏感的话用加密芯片吧,现在国内做加密IC的公司也多,我公司就有一颗防抄板的加密IC。

网友Z:
盗版的 也是牛人啊。按照这种水平,直接复制一款,也方便。维权上是比较困难的。

网友AA:
盗你的,说明这个产品在市场上还有很大的空间,
你们公司还缺少占领这个市场的能力,赶快把对方的做市场的挖过来。

网友:
应该是抄你们的电路,程序找人写的,否则就凭去除加密的这些手段,要比重写复杂的多。

网友AB:
我只想说人家凭本事破译的,而且已经绕过这么多了不亚于重新开发了吧?凭什么说人家侵权?

网友AC:
加密芯片都**了?

网友AD:
我们的产品也常被盗版,官司也打过,没用的,打官司非常繁琐,也很难打赢,如果要升级吧,难,有的做的很成熟了,升级也没啥必要了。据说STC的难以**,也分析过,单从拷贝角度说,的确不行,但从加密机制来说,用数据分析还是可以的。我们以前也用ATMEL的加密芯片,结果也被人家解密了。

同命相连,以后可以在盗版问题上相互帮忙。

网友AE:
这试着走法律程序吧,也有很大的可能是性是对方 仿制你们产品功能写了代码,如果代码不设计到什么高一点的算法的话找个软件工程师花不 了多少钱应该可以**了。

网友AF:
只要是软件,都会被盗,只是盗後有没有利润~

没看windows基本上,大家都用盗的,怎麽说呢?

如果有在程序中放地雷,是可以证明这是你做的,但现在会有官员公平的审判吗?

有钱就不会有公平了..

最早做红外线直升机的不就是被大家盗版了,还不是静静的不说话~

网友AF:
引用 楼主:
那就不知道了,懂行的应一声?

有人卖设备就有人**,原厂最希望大家都用他的产品,那怕是正版或盗版,钱照赚!!

网友AF:
引用 网友M:
这么便宜了吗,技术烂大街了

一堆盗版的也在杀价求生存~

网友AG:
你们产品价值很高啊,量很大吧。

网友AH:
请律师维权吧!

网友AI:
最直接的办法,把他们公司买了。

网友AJ:
引用 网友W:
国内很多做电源的  都是买到艾默生等的   抄的
上面的C2000都完全能破译

德州仪器的芯片也能轻松**?

网友AK:
加密要明暗结合,埋地雷,让抄板的用半年才发作,搞死抄板的以及用盗版的。

网友AL:
公司又不是你开的,你只是个打工的。别操着卖baifen的心,拿着卖白菜的钱了。

对啊啊 但CD应该就是卖白粉的,不是白菜
做人还是要有底线的,打工就应该把工作的这些事情处理好,为公司就是为自己!

网友AI:
引用 网友AL:
公司又不是你开的,你只是个打工的。别操着卖baifen的心,拿着卖白菜的钱了。 ...

有道理

没道理

网友AM:
说明是个高手啊,应该别人也花了不少时间哦。纯解密出来,还要修改你的软件加密,还要删除厂家信息。确实是个高手了。你确定不是你的源程序被盗走了吧。

网友AN:
我研究过反汇编在群里和那些搞**的接触过,你这个**ID加密和改厂名反汇编后修改可能几百就有人做,这个已经没什么门槛了,那些搞**的反汇编后把代码放到KEIL里面重新编译,你读FLASH一下就被跟踪到了,还有你用库函数最容易被分析出来了,所有信息不要用明码,汇编不要遵守C语言调用约定,浮点数不要遵守IEEE754,再加上CRC校验,总之所有规范的东西都自己重新搞一套,编译出来把代码做手脚让IDA不能分辨出是代码还是数据。校验ID的,程序里不要有,等需要校验的时候通过计算得到机器码写到内存跳到内存执行,执行完马上让别的数据覆盖掉,这样**的在代码里找不到读ID的地方,校验对不对不要有任何显示。我没研究过怎么防止**,但是肯定不是什么都可以**的,只要保护比较强别人是没办法的。
有的汇编没办法用IDA 的F5转C,见到过完全错误的转C代码,那些搞**的很依赖这东西。
几个月前有个骗子给我个固件让我改个密码,他就是仿制别人一个阀门,固件里面还有原来产品的名字都没改就敢用,不知道这人是真想改还是骗我免费给他测试,大家别拍我砖,我是个十年家里蹲没有一分钱的收入,所以没办法才研究这个想挣几个钱,没想到竞争不过人家专业的于是放弃了。
骗子的产品叫  澳托克ik

网友AO:
引用 网友E:
到现在还用103,不破你破谁,好逮用新的芯片啊,不要用经典的片子,你要是用stm32f030就难**多了,当然f4 ...

只要利益足够大,各种片子都能破。

网友AP:
如果你没申请专利、版权,人家也没冒用你的品牌,不一定违法啊。

网友AQ:
我的芯片会对端口进行逻辑读取,错误就自杀....

网友AR:
1、如果是高价格小批量产品,你就把你的产品改成联网型,现在装个WIFI热点成本很低,客户买了这么贵的产品,装个便宜的WIFI热点也是可以接受的,同意围绕着网络给客户增加一些免费应用,让用户愿意接受它必须联网的规定,让产品断掉网络后工作若干小时后就自动关机,你可以在网络上对你们的产品进行各类绑定识别和验证,当盗窃者抄袭产品,此时必须还要抄袭你们的这个联网平台系统,否则就验证不过去,要逼着他反汇编代码去掉这些验证的功能,此时他反汇编的代价和成功率必然大幅降低,此时即使他反汇编去掉验证成功,但这个联网平台赠送给用户的高附加值免费服务就没有了,用户自然就不会选择盗版产品。
2、如果是低价格大批量产品,那就结合一些和自动化生产工装、自动化测试工装等相结合的功能,让这些功能能有效提升你们的产品质量和制造效率,通过低成本的质量成本和制造成本和盗窃者抗争,他可以盗窃你们的公开市场产品,但无法盗窃你们未公开的自动化生产工装、自动化测试工装,那么他的质量成本和制造成本、市场不良率也就成了他的短板,此时你们再结合适当的产品系列化、平台化开发,将客户群进一步细分,让任意一款产品的抄袭者或者盗窃者不能或很难得到盈利,如果你们再结合一定的市场品牌宣传和推广,让消费者对你们产品品牌产生更多的粘合度,那抄袭者和盗窃者自然就会绝迹。
3、纯粹的靠成本本身的所谓的技术手段实现加密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技术是死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总有一天会很低成本的被**掉,但如果结合上内部运营、品牌推广、消费者习惯和商业模式等,那盗窃者自然就很难通过侵权获得大的商业收益,经济规则此时就自然会让他退却。

网友AS:
引用 网友D:
用裸片绑定工艺,一般很难盗版

啥叫裸片绑定工艺,请高手不吝赐教!小弟洗耳恭听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S:
啥叫裸片绑定工艺,请高手不吝赐教!小弟洗耳恭听了。

说白了就是自已定做一个芯片。

网友A:
1。用几种不同的芯片加密。
2。加密芯片设置运行时间。
3。在某种特定情况下调公司商标。
4。在某种特定情况降低精度,不确定死机。

网友AS:
引用 网友A:
说白了就是自已定做一个芯片。

用FPGA、CPLD这种?

网友A:
引用 网友AS:
用FPGA、CPLD这种?

不是,这几种是标准芯片。一样被盗。

网友W:
引用 网友AJ:
德州仪器的芯片也能轻松**?

是啊     青岛做充电桩的    就一直在**别人的产品
中关村有专业人士

网友G:
引用 网友AR:
1、如果是高价格小批量产品,你就把你的产品改成联网型,现在装个WIFI热点成本很低,客户买了这么贵的产品 ...

叶工这个办法靠谱。

网友G:
引用 网友W:
是啊     青岛做充电桩的    就一直在**别人的产品
中关村有专业人士

什么都能**,成本问题而已。

网友AT:
没有**不了的技术。。。
无数经验表明,躺在历史的功劳簿上是不行的,必须不断的推出新产品才行。。。。
类似欧美那样,靠一两个产品卖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在中国基本是行不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M:
说明是个高手啊,应该别人也花了不少时间哦。纯解密出来,还要修改你的软件加密,还要删除厂家信息。确实是 ...

还替换了菜单显示,不知道这样**的在深圳有多少厂家能做,成本有多高?  估计**不完全,内置有一些漏洞,让它彻底完蛋。

网友AU:
引用 网友AR:
1、如果是高价格小批量产品,你就把你的产品改成联网型,现在装个WIFI热点成本很低,客户买了这么贵的产品 ...

联网型的把公私钥加密体系放进去,每个设备里面一个唯一的私钥,联网运行,如果你的单个设备价格小于**这个私钥的费用,就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F103单纯的**固件,
不做逆向分析,
一万块钱应该能搞定,

这个是人品问题,人品出了问题给钱我也不做。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可能是别人根据你的功能重新写的,别一味的说别人抄袭吧

400多K的代码 相似度100%,自己做的产品,连这点都辨认不了了吗?  某些内置用户发现不了的,也完全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O:
隔壁有帖子  开片读固件两千块,  逆向也便宜。

烦请告知帖子,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P:
被盗版,如果你不能举证,那么就完全没办法应对。所以,先收集证据吧。

是的,一直在收集中,想看一下群里有没有人愿意尝一下和我们一起收集,当然是有报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V:
没有保护,就没有办法。现在最好的补救措施就是,赶紧申请保护,然后对其商业行为进行监控,收集证据,然后 ...

你说的保护是专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有什么证据,就说人家盗你东东啦!法律讲证据,没证据你就是白嚷嚷

我的东西我坑定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密技术不过关

有什么加密的好点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R:
1、如果是高价格小批量产品,你就把你的产品改成联网型,现在装个WIFI热点成本很低,客户买了这么贵的产品 ...

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叶工这个办法靠谱。

联网型产品都要有应用场景!

网友AW:
引用 网友Y:
看你做啥产品的,成本不敏感的话用加密芯片吧,现在国内做加密IC的公司也多,我公司就有一颗防抄板的加密IC ...

请问可以说哈你们使用的加密芯片的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L:
公司又不是你开的,你只是个打工的。别操着卖baifen的心,拿着卖白菜的钱了。 ...

做人还是要有底线的,打工就应该处理好这些事情,为公司就是为自己!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加密的好点子?

dx8

网友D:
引用 网友AS:
啥叫裸片绑定工艺,请高手不吝赐教!小弟洗耳恭听了。

〓◆ 一份不多见的裸片绑定焊盘设计标准 9篇 ◆〓 ,重发

网友AX:
感觉有可能是根据你家的产品仿制的。现在有新的赚钱的产品出来,还是有好多人会先购买产品,了解功能和细节,然后自行降成本研制....

网友AY:
这个只有像叶工说的,上系统,上平台,才能让盗版者没钱赚。

网友AZ:
我曾经按照客户要求,以客户提供的样机为参照,设计了一款产品,要求就是:外观完全一致,功能完全一致。我做到了,虽然硬件电路完全不一样,但是外观完全一样,功能完全一样,甚至,连样机存在的BUG也被我完全照搬,还有样机的时间锁也被我发现了,同样照搬。整个过程,我根本没动对方的芯片,我只是不断的尝试,测试出样机的所有功能,包括隐藏功能。
一开始,我一直不理解那个BUG的作用,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确认,那是样机存在的BUG,既然是BUG,我就把它干掉了。
样机是客户原先找另外一家公司开发的,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停止了合作,重新找人开发,就找到了我。
客户不喜欢把**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每隔1-2年,就会找新的供货商,我仿制的这个产品,客户又找过好几拨人重新开发了,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是我们公司供货

网友BA:
引用 网友AU:
联网型的把公私钥加密体系放进去,每个设备里面一个唯一的私钥,联网运行,如果你的单个设备价格小于**这个 ...

反汇编,直接去掉这此代码

网友AU:
引用 网友BA:
反汇编,直接去掉这此代码

那你联网时就不会被认可了.
功能呢其实一样,就是上不了网.
或者自己也建一个网?

网友BB:
有内鬼吧

网友BB:
有内鬼,拿了你们公司的工资,又拿了竞争对手的酬劳

网友BB:
如果有内鬼,加密有卵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B:
如果有内鬼,加密有卵用

加密分为工程师级别和老板级别。老板将写好后的加密芯片交给工程师即可。

网友BC:
走法律,取证时间都费了一年时间,费用就先交20万吧,传票过去,人家跟你折腾,需然和你的相同,但可以说不是抄你的,于是,他们向法庭提出依据,或者同行类同的东西来,他们就有1年得时间耗下去,加上自己取证又要1年时间,就两年了过去了,,就算开庭赢了,他们如果不服气,还可以二审,又要时间,还得多花二审的费用,心累。还是把产品做得保密性好些省心。

网友BC:
记住,你自个去取证,或者自己说这个软件或者电路100%是抄你的,这样是没有意义的,要拿到对方的机器,有fa票,有客户使用现场,这才只是证明他们正在通过正规的销售流程进入市场而已,接下来,你还要通过和律师反复的沟通取证。说白了现在的律师也是赚钱,他给你说能赢的概率相当高或者说很高,你注意我的词,你就别问他是不是能保证能赢,否则你就幼稚了,因为法庭不是他家的。反正到头到尾,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钱和时间必须得先花费掉!

网友BD:
走法律途径

网友BE:
用加密芯片, 那种高级别的加密芯片, 金融等级的,
BCM58101这种, 但是你的开发难度也会大一些, 因为这种芯片不是协助型的, 所有的代码都是在这个芯片上面跑,
所以你要先熟悉这种芯片的开发.
但是这种芯片用了以后就可能一劳永逸, 别人难**

网友AU:
引用 网友BE:
用加密芯片, 那种高级别的加密芯片, 金融等级的,
BCM58101这种, 但是你的开发难度也会大一些, 因为这种芯 ...

**也就是几个层次
1:把你的代码原封不动的抄去.
2:把你的代码改了**,
3:重新开发了,硬件一样,功能一样,代码完全不一样.
4:重新开发了,功能近似,可能还多,软硬件都不一样.
对后面的加密芯片也没什么办法.除非你有不公开的算法用来提高性能的.比如航空发动机加工中心瑞士产的就有自己的核心算法.你破不了就没法盗.

网友BF:
只能走法律程序了,不过一般都没戏

网友BG:
什么高端的产品在国内不可以盗版呀?有的是买你个产品拆机看硬件,回头自己写的软件。有时候是直接抄板的,再请人写软件(这种不属于盗版,毕竟软件是人家自己写的,你只能做产品时申请专利才能维权),甚至找你公司内部的人买软件。你助手,生产部的,等等可以拿到程序的人都有可能卖。如果你加密不严格,最有可能解密的,但是解密的都是烧写文件,一般不会反汇编再修改程序,成本太高。
所以,专利,专利,没专利一切都没用。

网友BH:
引用 网友AD:
我们的产品也常被盗版,官司也打过,没用的,打官司非常繁琐,也很难打赢,如果要升级吧,难,有的做的很成 ...

用的是哪一型号的ATMEL的加密芯片?

网友AU:
引用 网友BG:
什么高端的产品在国内不可以盗版呀?有的是买你个产品拆机看硬件,回头自己写的软件。有时候是直接抄板的, ...

专利也可以绕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