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4):
请教谁用过NANO100驱动新塘N5162s语音芯片,连续播报语音老是被打断,用到BUSY信号,或是SPI指令返回值来检测语音播报长度,有没有代码,急急急

网友A:
语音播放的时候难道没有个标志位吗

网友B:
写错了吧,官方都搜不到这个芯片。

网友C:
这是啥芯片,接口?

网友:
没用过这个,找不到资料,根据手册提供的接口协议做就行了吧

网友D:
应该会有个空闲标志位吧。

网友:
你要看看这个芯片的手册,网上竟然没找到。

网友:
方便发一下手册吗

网友E:
肯定有标志位。

网友F:
要看这个芯片手册了,看看忙的指令是什么读取

网友F:
或者会有个IO提供忙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