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F003的ISP bootloader 程序哪里有?

楼主:
手上有几片没有固化ISP bootloader 的样片,想替换原来用STM8S003的产品,不想改PCB只能用ISP方式下载,现在要怎么弄??

网友(2018-02-05):
楼主说的是ISP吗? ISP是芯片上有类似JTAG引脚这种的烧录方法哦,不改PCB应该没指望(如果不嫌麻烦可以直接从芯片引脚飞线出来)

楼主:
应该是可以的,引脚刚好对应的是STM8S003的NRST和SWIM

网友:
即使有了bootloader程序,你还需要一个烧录器才能把bootloader烧进芯片,之后才能使用ISP功能。
为了几片空白芯片,再买个烧录器,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网友A(2018-08-04):
楼主真聪明,楼主现在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