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32905 UART1 问题

楼主(2018-02-04):
N32905 UART1 怎么配置呀?(怎么选择UART0 和 UART1) 请各位大神赐教,能有个例程就更好了,万分感谢!

网友A:
下载那个BSP看看里面有没有例子。

网友B:
应该有提供库函数。

网友C:
没用过这个。

网友C:
如果有手册和BSP库,那很容易做。

网友:
这个系列的去牛卧堂问比较好,专门有这个版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