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线性度较好的光耦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8-02-04):
817好像线性度较差,不太适合?

网友A:
找线性光耦

网友B:
由于反馈系统自动调节功能, 其实你未必需要多么线性的光藕.

网友C:
引用 楼主:
817好像线性度较差,不太适合?

光耦确实非线性相当强。
但非线性器件在工作范围相当小的情况下,其非线性一般并不显著,接近线性工作,可以近似认为是线性的。
故你的开关电源反馈回路中应该注意光耦工作范围(原边电流变化范围)不要太大。满足这个条件,任何光耦均可使用。

网友D:
线性光藕不嫌贵可以用

现在经典的隔离好多都用普通光耦,搞清楚为什么这么用(需求)

may老师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网友E(2019-09-30):
使用IL300,亲测线性度可以,用于隔离电压采样

网友F:
这个线性度,还不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