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如何用电路控制led灯珠的不同颜色

楼主(2018-02-04):
如何用电路控制led灯珠的不同颜色?

网友A:
如果你的LED灯珠只有一个颜色,就不能变色。
如果你的LED灯珠是七色的,只要通电,它就会按一定的周期,自动转换颜色。

网友B:
可以用单片机控制三根输入口,用PWM波控制不同的数值,可以得到“真彩色”。

网友C:
一般都是选灯珠颜色可控,如SK6812就支持; 然后的话就是具体编程控制。

网友D:
同一个LED只能通过电流控制明暗把。不同的颜色的LED是不同的型号的。

网友E:
每种颜色独立控制。采用PWM驱动三色LED,PWM的占空比决定三色LED的亮度。分别调节三种颜色LED的亮度,实现总体色彩的变化

网友F:
可以根据电流大小控制或者PWM波控制。

网友G:
如果是全彩色,你可以通过PWM控制方式调整色彩。

网友H:
灯珠的色是不可以电路控制的,一般是灯珠内部有控制IC,或外部有控制IC,另外灯珠本身也是几种颜色的才行。。

网友I:
如果灯珠是多种色的话,内部有一个定时控制IC芯片,可以跟LED供应商讲出你的需求,他们来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