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关于逆变器制作的问题 请指教!

楼主(2018-02-04):
我想请问,上述芯片能驱动多少对场效应管?我看的都是小功率的!想做个1KW以上的大功率!是家用工频的!但只有前级,后级慢慢找就是,或者找直接就是工频的!那位师父知道,上面芯片最多能驱动多少对场效应管?最好有能够是工频的线路图!功率大些就行了!谢谢!

网友A:
芯片驱动MOS管要从两方面分析,一方面是芯片的驱动能力,另一个是MOS管本身参数。

网友B:
理论上MOS是电压驱动,不消耗电流,看起来是一个芯片驱动N个MOS都没问题。实际上MOS有很大的输入电容,高频驱动的时候,MOS的电容危害是很大的。

网友C:
驱动能力不够会导致上升沿上不去,下降沿下不来,MOS处在高阻区会高热烧管。

网友D:
芯片到底能驱动几个管是要靠实验分析,不能瞎说。

网友E:
这些芯片 应该算是信号源 。根据反馈信号调整输出。 脉宽。

网友F:
交流有正半周和负半周一根线需要两个管子来拉高和拉低。

网友G:
两根线就是4个管子。只要这人格管子(IGBT MOS)功率足够大就能满足。

网友G:
这个需要根据你实际的需要进行选择了。

网友H:
取决于你要做多大的功率,使用的电源电压及电路和用啥样的管子。

网友I:
你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考虑了。

网友J:
芯片驱动的越多损耗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