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家用路由器的外网地址是不是INTERNET的公网地址

楼主(2018-02-04):
今天查了路由器的外网地址,居然是115.**。**。**,不是说INTERNET刚建时,A类地址不是美国都保,不向美国之外提供吗,不是的吧,是不是国内的ISP建的局域网的地址呢?这样的话,大局域(ISP建)连接小局域网(家用或公司,组织)。

楼主:
请精通中国网络的情况大牛解答下。

网友A:
你用TCP/IP调试工具让别人从别的地方连一下你的这个IP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TCP/IP调试工具让别人从别的地方连一下你的这个IP就可以了

如果是大的局域网内的IP,怎么测试出来呢?路由器的外网IP是INTERNET的话,跟固定IP(如亚马逊的IP)是同个层次的。如果大局域作为代理制转发的,另当回事了。

网友B:
现在IP资源紧张,有些地方运营商偷偷给内网地址,不给公网IP了。
一般投诉可以解决。就说你家里的摄像头连不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大的局域网内的IP,怎么测试出来呢?路由器的外网IP是INTERNET的话,跟固定IP(如亚马逊的IP)是同个 ...

如果是大局网,就连不上,线路改造换光纤给的不是公网IP,打10000号解决的。

网友C:
不是公网ip

楼主:
中国是大局域网,没有INTERNET的IP给路由器直接上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