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小白鸟四轴飞行器学习之路

楼主(2018-02-05):
从今天开始,每天发学习进程。小白鸟本人用的是烈火狂龙大神的飞行器组件。本人今年大四了,想把这个四轴飞行器当做毕设来做,欢迎各位大鹏鸟指导

楼主:
今天遇到的问题:
       在KEIL上写好LED驱动代码,经过Jlink链接STM32103c调试,发现要驱动的灯不亮,飞行器四周的灯确莫名其妙的逐渐变亮;
代码如下:
#include "stm32f10x.h"

#define LED2_GPIO GPIOB
#define LED2_Pin  GPIO_Pin_3
#define LED3_GPIO GPIOC
#define LED3_Pin  GPIO_Pin_13

#define LED2_ON                        LED2_GPIO->BRR        = LED2_Pin;
#define LED2_OFF                LED2_GPIO->BSRR = LED2_Pin;
#define LED3_ON                        LED3_GPIO->BSRR = LED3_Pin;
#define LED3_OFF                LED3_GPIO->BRR  = LED3_Pin;

static void delay(uint16_t n)
{
        uint16_t i,j;
        for(i=0;i<n;i++)
        for(j=0;j<n; j++);
}

int main(void)
{
       <font color="#ff0000"> void LED_Init();</font>
        while(1)
        {
                LED2_ON;
                delay(1000);
                LED3_ON;
                delay(1000);
                LED2_OFF;
                delay(1000);
                LED3_OFF;
                delay(1000);
        }
}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

        GPIO_Structure.GPIO_Pin= LED2_Pin;
        GPIO_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LED2_GPIO,&GPIO_Structure);
        GPIO_Structure.GPIO_Pin= LED3_Pin;
        GPIO_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LED3_GPIO,&GPIO_Structure);
}

暂时还未解决。------------------------------------------------------------------------------------------------------------------------
解决了。犯了个智障的错误。见代码上标红的地方。声明了函数却没有使用。Dammit

楼主:
另外,STM32总共有48个引脚,但是有五个GPIO端口,每个端口又说有15个引脚,引脚不是莫名其妙的多了?

楼主:
2018年2月6日。通过昨天晚上的学习,发现是代码出错了。但是,具体哪里错了,没有找到。找到正确的代码后飞行器上的调试正常,今天学习方式作出调整,根据代码学习STM32

楼主:
2018年2月7日:昨天学习内容,GPIO_INITypeDef 结构体、GPIOSpeed_TypeDef 枚举类型、GPIOModeTypeDef枚举类型、void RCC_APB2PeriphClockCmd(uint32_t RCC_APB2Perph,FunctionalState NewState)外围总线时钟设置函数,FunctionalState 功能状态设置枚举类型,判断参数状态函数 assert_param();等内容。
昨天学习内容较少,存在浪费时间的现象。今天要做到,兼职、学习动态结合,充分利用时间。

楼主:
2018年2月8日。昨天的学习内容如下:
       了解到,GPIO口的复用和映射,要完成这两个功能,必须要有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即AFIO的使能。
使用一个GPIO口,先使能该GPIO,然后在完善GPIO结构体中的各个数据,引脚号,频率、输出模式。最后在初始化GPIO_Init(LED2_GPIO, &GPIO_Structure);
以下是参考内容:
端口复用和重映射:wenku点baidu点com/view/1b62870376232f60ddccda38376baf1ffc4fe30c点html
STM32学习笔记-第一章GPIO口:wenku点baidu点com/view/a9efb826af45b307e871978a点html
STM32端口复用和重映射:blog点csdn点net/w_h_h521/article/details/51858787
什么时候需要用到RCC_APB2Periph_AFIO--复用IO时钟的使用:blog点csdn点net/gtkknd/article/details/43636727
STM32F10x GPIO引脚说明:blog点csdn点net/zhitianya/article/details/50777885

楼主:
2018年,2月9日。今天很尴尬,登录帐号提示,异地登录,请用手机验证码登录。输入手机号,又提示手机未注册,(明明注册了)。退回到登录界面,选着用手机验证码登录,又可以了,网站是不是出毛病了?
好了,没时间了,说下昨天的学习内容。基本了解的GPIO口的设置,通过GPIO->BRR、和GPIO->BSRR设置接口状态,点亮的LED灯。看了两眼USART的介绍。这个USART是不是就是串口?

楼主:
2018年2月10日,昨天学习内容为:
阅读,STM32串口驱动代码。在板子上用SWD就扣调试的时候,发现电脑端读不到串口,上网查了下,貌似,SWT和USART不一样,又把USRT焊上针脚。但是发现J-link上的标识符和USRT的引脚标识符对不上号。天那,又被定到这里了。。。。。又卡壳了,引脚对不上号,也不敢用板子调试,生怕芯片坏了。过年了,又买不到。今天又有的忙了。。。

楼主:
2018年2月11日,昨天的学习内容如下:
知道了,SWD和USART不一样,USART_InitTypeDef结构体初始化结构体,USART_TypeDef结构体,定义串口类型,USART1是通过宏定义,直接定义到外围设备地址。STM32串口中的硬件流,STM32的8中IO口模式。串口的初始化函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18年,2月9日。今天很尴尬,登录帐号提示,异地登录,请用手机验证码登录。输入手机号,又提示手机未注册 ...

UART和USART的区别
在这里,你可以当做串口

恩,是的。UART不能选异步,USART是同步异步均可选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18年2月10日,昨天学习内容为:
阅读,STM32串口驱动代码。在板子上用SWD就扣调试的时候,发现电脑端读不 ...

SWD要用到串口?
串口下载是ISP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D要用到串口?
串口下载是ISP吧

恩恩,是的,我搞错了。我用的J-link,链接开发板下载程序,那个SWD不是串口。需要弄个USB转串口线,连接串口与计算机通信

楼主:
2018年2月12日。昨天的学习内容如下:
知道了,中断设置,还有,那个环形发送缓冲区,感觉名字不怎么形象。还有了解了输出数据的各种形式。以HEX的形式、字符的形式等。今天争取把串口这里整完。
另外,昨天有个小疑惑,记下来。中断有限分组设置,和中断服务函数在逻辑上有什么不一样?

楼主:
2018年2月13日。昨天,没看书。去串亲戚了

楼主:
2018年2月22日,从年中醒过来了,。昨天学习内容如下:
读串口收发的代码,感觉代码已经比较容易理解了,但是自己应该写不出来。接下来是继续读代码还是自己开始练,有点迷惑。

楼主:
2018年2月23日,昨天的学习内容如下:
飞行器姿态解算的基础知识点:
旋转矩阵、点反演、右手坐标系、四元数、

楼主:
2018年2月24日,昨天学习内容如下:
在板子上按照代码模拟了PWM驱动电机实验。看着代码不难理解,有一个疑惑,学习心得开发板,难度只在**代码?

楼主:
2018年2月25日,昨天学习内容如下:
ADC与DMA的实验:AHB、APB详解:参考网站blog.csdn.net/yu132563/article/details/53440590

楼主:
2018年2月26日:
昨天看姿态算法,比较头疼。想请教大佬们,学习这个算法什么方法比较好?

楼主:
2018年2月27日:昨天学习内容如下
姿态结算只好硬着头皮看了。。。欧拉角、转轴-转角。。。

楼主:
2018年2月28日,昨天学习内容:
无奈了,算法还是不太好搞懂,尤其又加入了线性代数的知识。又没有人指导,只能像翻译英文一样,一个词一个词的查了。
欧拉角:偏航角、倾仰角、自转角。
还有个奇异点,目前还是不大理解。以前线代只学过奇异矩阵。
在书上,176页,那个角的求法不大懂,三个角度莫名其妙的就有公式来求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18年2月26日:
昨天看姿态算法,比较头疼。想请教大佬们,学习这个算法什么方法比较好? ...

飞控的算法,不可能短时间搞懂,楼主搞整机,感觉盘子太大,涉及的东西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的算法,不可能短时间搞懂,楼主搞整机,感觉盘子太大,涉及的东西太多, ...

我整的毕业设计,只能硬着头皮弄懂了

楼主:
2018年3月1日,昨天学习内容如下:
鉴于昨天都是在网页上查找的资料,就把网页粘出来了:
关于充电器的铭牌:ask.zol.com.cn/x/1541410.html
四旋翼飞行器结构原理:
blog.csdn.net/lg1259156776/article/details/48827787#t9
四旋翼四轴飞行器和四旋翼玩具的区别:
w w w.zhihu.com/question/24673352
另外这个网站上的一些内容开阔了我眼界:
zhan.renren.com/worldofrobot?from=template&checked=true

楼主:
2018年3月2日,昨天学习内容如下:
PID的介绍,什么公式定义,。。各种积分微分项,还有个比例控制器,看的头大。。。。看完这一章,也没咋懂

楼主:
2018年3月3日,昨天的学习内容如下:
看代码,烈火四轴书上的飞控源码,估计有的看了。。。

楼主:
2018年3月4日,昨天学习内容如下:
    把书上剩下的内容,一口气全看完了。说实话,没看懂。打算从头再看一遍,我就不信了,这么难搞。争取15天弄完,到3月20号吧。
飞行器:机械飞行物。
飞行器左右前后,顺转逆转操作原理。
电机,电调、 螺距、电池表示格式:2200mAh 25C 4S。等的含义。
另外有个地方没弄懂,电池容量和电流大小有什么联系没?请各位指导

楼主:
2018年3月5日,昨天学习内容如下:
   去耦电容定义。
上拉下拉电阻的含义:zhidao.baidu.com/question/395066311601875525.html
dzsc.com/data/2016-6-18/109978.html
blog.csdn.net/kissmonx/article/details/8002962
书上有一句话没懂:利用电阻的感性,我们采用0欧姆电阻隔离数字地和模拟地。0欧姆不是相当于导线?

楼主:
2018年3月6日,昨天学习内容如下:
SYSCLK 系统时钟,HCLK ,AHB总线时钟。由AHB-APB,通过设置分频,可由HCLK得到PCLK1与PCLK2时钟。PCLK1对应APB1外设,PCLK2对应APB2外设。详见中文手册第6章。
BRR、BSRR。另外发现现在看代码,有点思路了,不想以前那样一点也看不懂。就刚看到的led指示灯实验,大概流程,定义端口,使能时钟,引脚赋值,初始化引脚。

楼主(2018-03-07):
2018年3月7日,昨天学习内容如下:
写LED灯明灭的代码,知道了上次写的代码的错误,只声明了函数,却没有用,对计科四年的学生来说是莫大的尴尬。此处默哀3分钟。简要步骤方便**:相应引脚时钟使能,初始化引脚,控制引脚。
另外,串口也看了一部分,有一点不理解,设置串口为接收发送模式后,为什么仅使能串口接收中断?

楼主:
2018年3月8日,昨天学习内容如下:
把串口和中断要用到的数据记录如下:
ORE:串口益处中断;
串口相关寄存器:
USART_SR:状态寄存器;USART_DR:数据寄存器;USART_BRR:波特率寄存器;USART_CR1:控制寄存器;
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VIC)的设置:
1.定义中断向量结构体;
2.优先级分组;
3,设定中断源;
4,中断抢占优先级;
5,响应优先级;
6,使能中断;
7,根据以上参数初始化中断寄存器。
学习这段,由简入繁,先把相关的库函数和相关寄存器记住,然后在细化。

网友C:
看到你的努力,加油,我过段时间就也要学四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你的努力,加油,我过段时间就也要学四轴了

共勉

楼主:
2018年2月9日,昨天学习内容如下:
巩固前面学的知识,通过一个题目——通过串口中断功能来控制LED灯亮灭。完整代码见下面
部分代码参考的烈火狂龙大哥的课本
#include<stm32f10x.h>
#define LEDON GPIOC->BSRR = GPIO_Pin_13
#define LEDOFF GPIOC->BRR = GPIO_Pin_13

unsigned char temp=' ';
void delay(uint16_t n)
{
        uint16_t i,j;
        for(i=0; i<n;i++)
                for(j=0;j<8500;j++);
}

int main(void)
{
        void led_init();
        void uart1_init(uint32_t baud);
        void Nvic_Init(void);
        //led init
        led_init();
        uart1_init(115200);
        Nvic_Init();
        LEDON;
        while(1){

                delay(2000);
                if(temp)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TXE,ENABLE);
        }
}

void led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

        GPIO_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13;
        GPIO_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
        GPIO_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GPIO_Structure);
}

void uart1_init(uint32_t bau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aud;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ure);
        ///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
        ////
        USART_Cmd(USART1,ENABLE);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C);
}

void Nvic_Init(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ORE)!= RESET){USART_ReceiveData(USART1);}

        if(USART1->SR & USART_SR_TC)
        {
                USART1->DR = temp;
                temp=0;
                USART1->CR1 &= ~USART_CR1_TXEIE;
        }

        if(USART1-> SR & USART_SR_RXNE)
        {
                temp = (unsigned char)USART1->DR;
                if(temp == 'k')
                        LEDON;
                if(temp == 'g')
                        LEDOFF;
        }
}

楼主:
2018年3月10日,昨天学习内容如下:
STM32之 ADC。
ADC转台寄存器、控制寄存器、采样时间寄存器、规则序列寄存器、规则数据寄存器。
刚开始接触这个ADC感觉,他外表很大,表面崎岖不平,但是内部只有不多的钢架在支撑,重点还是相关函数的理解,没有抽象的难度。

楼主:
2018年3月11日,昨天学习内容如下:
ADC个寄存器操作步骤:
1.开启相应GPIO口,设置该GPIO口味模拟输入;
2,使能ADC1的时钟,并设置分频因子;
3,设置ADC1的工作模式;
4,设置ADC1规则序列的相关信息;
5,开启AD转换器,并校准;
6,读取ADC的值。

每次DMA传送由3个操作组成:
1,从外设数据寄存器或从当前外设/存储器地址寄存器知识的存储器地址取数据,第一次传输时的开始地址是DMA——CPARx或DMA_CMARx寄存器制定的外设基地址或存储器单元。
2,存数据到外设数据寄存器,或者昂前外设/存储器地址寄存器知识的存储器地址,第一次传输时的开始抵制是DMA_CPARx或 DMA_CMARx 寄存器制定的外设基地址或存储单元。
3,执行一次DMA_CNDTRx寄存器的递减操作,该寄存器包含未完成的操作数目。

楼主:
2018年3月12日,昨天学习内容如下:
时基单元:1,计数器寄存器,2预分频器寄存器,3自动装载寄存器。
计数器时钟可由下列时钟源提供:
1,内部时钟;2,外部时钟模式1;3,外部时钟模式2;4,内部触发输入。
建议学习这部分的时候,先学习RCC。

楼主:
2018年3月13日,昨天学习内容如下:
PWM的边沿对其模式。学这里,最好能把寄存器先了解

楼主:
2018年3月14日,昨天学习内容如下:
学习进度到MPU了,在整I2C。刚开始,看的有点头大。建议在温习GPIO口的介绍。

楼主:
2018年3月16日,昨天学习内容如下:
I2C通信协议,通过GPIO引脚实现I2C通信。

楼主:
2018年3月17日,昨天学习内容如下:
SPI,和一个无线通信模块的代码。
到今天,芯片上有关四轴的相关应用又看了一遍了,感觉现在剩下的问题,只剩**了。对了,还有那个四轴的算法,这个该死的算法,涉及到代数学,线性代数,以及高等数学,对于楼主来说,现在难度太大,准备先暂停看这一块,等把应用先整起来,在深究算法。接下来的打算是,上手做简单的STM32的小项目。等做每个应用,会做总结,以日志的形式发送。本帖到此结束。

楼主,明年希望你的四轴能上天。

楼主(2018-07-15):
刚想起来这个帖子。6月底毕设结束了。四旋翼只能动一个旋翼,貌似问题出在了电路板上,用AD画好板子,之后是自动布线,导致其他电机短路了。。。。。
这算是彻底结贴了,接下来该找工作了,等有时间在完善这个四轴吧。

网友D:
本科能把这里涉及到的硬件整明白还是不错的,至少对整个系统有所了解,至于算法那是核心,建议楼主多思考。学在校园外。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