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大神们,怎么用555和运放把电压转换成PWM

楼主(2018-02-05):
比如0-5V转成不同占空比的PWM

网友A:
这个适合在百度搜@

网友B:
555输入级就是比较器吧

网友C:
网上有很多参考电路, 不过精度和稳定性不怎么样.
记得一个 555 就能实现 PWM 控制的波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网上有很多这类资料啊
https://wenku.baidu.com/view/74fc003531126edb6f1a10fe.html

如果楼主硬是要用555与运放把电压转换成占空比可调的PWM信号,估计这个资料不太适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楼主硬是要用555与运放把电压转换成占空比可调的PWM信号,估计这个资料不太适合。 ...

楼主没说用运放,也没要求pwm连续可调
另外,使用555的应用,一般要求也没那么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上有很多这类资料啊
https://wenku.baidu.com/view/74fc003531126edb6f1a10fe.html

网上都是些调电阻改变占空比的,没有改电压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网上都是些调电阻改变占空比的,没有改电压的

通过调电阻,改变的就是电压分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过调电阻,改变的就是电压分压

没有仿真出来

网友:
有专用的vf芯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网上有很多这类资料啊
https://wenku.baidu.com/view/74fc003531126edb6f1a10fe.html

网友G(2018-11-05):
APC芯片,Analog to PWM convertor,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http://www.guestgood.com/APCPAC  APC芯片GP9101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