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创血压硬件电路图

楼主:
说明传感器输出两路差分信号!
1、BAV99WT;防静电管!高压时击穿!
2、R3,R6和R12组成的分压网络,不明白什么意思?
      传感器掉落检测,在不接传感器时,输出饱和,输入电压为R6上分得的电压,乘以电压放大倍数;有传感器的时候,传感器内阻于499K并联,该直流量可忽略!
3、MAX4194的反馈不知道有什么用!
     大概,可能是抑制共模信号的作用!

网友A(2018-10-11):
2.R3,R6和R12组成的分压网络,不明白什么意思?
在没接传感器时,运放的输入端有一个确切的输入值,不会出现悬浮状态。估计防止后级对传感器脱落进行误判。
3.MAX4194的反馈不知道有什么用!     大概,可能是抑制共模信号的作用!
没错,是抑制工频干扰

网友B(2020-02-22):
哎 怎么说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