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新人求问,这两种RCD电路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18-02-05):
我看到很多电路都是用的第一种,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
你可以从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入手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从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入手就知道了。

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从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入手就知道了。

还是 没弄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 没弄明白

为T2提供泄放回路,至于第二个为什么采用那种方式,不太了解。

网友C:
第二种的RC相当于T2的旁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