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升压电路的这2个电容的耐压要求怎样估算?

楼主(2018-02-05):
(图片)

楼主:
这2个电容的作用是隔直,RC滤PWM波?
还是倍压整流用,靠电容上的电压来叠加升压?
那个双二极管,里面的一个是给电容充电,另外一个是用来叠加输出电压?

楼主:
这2个电容上储存的电压,最高 是否不会超过ic的1脚的输出电压(即9V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2个电容上储存的电压,最高 是否不会超过ic的1脚的输出电压(即9V左右)? ...

你的电原理图中未标注各元器件序号,讲起来很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2个电容的作用是隔直,RC滤PWM波?
还是倍压整流用,靠电容上的电压来叠加升压?
那个双二极管,里面的一 ...

两个电容是两个倍压整流电路的一部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2个电容的作用是隔直,RC滤PWM波?
还是倍压整流用,靠电容上的电压来叠加升压?
那个双二极管,里面的一 ...

双二极管,是当做两个独立的二极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原理图中未标注各元器件序号,讲起来很麻烦。

网友A:
U1、L1、D5、C15C16构成基本Boost电路。这部分电路正常工作时,D5左端(L1下端)对地电位在零与10V(输出直流电压9V加上D5正向压降)之间变化。
D3下面二极管右端接9V,C9左端电位最低为零,故C9左端相对于C9右端为负,C9两端最大电压约9V(由此可见R26两端电压不可能达到18V,至少要比18V少一个二极管压降)。
D1下面二极管右端接地,C6左端电位最高为10V,故C6左端相对于C6右端为正,C6两端最大电压约9V(由此可见R23两端电压除非负载电流稍大在R22上产生压降,否则不可能为6V)。

网友A:
上述为Boost电路正常工作时各点电压,但工作不正常时(例如R27R28电阻值错误反馈不正常),则C9C6两端电压可能比正常时为高。所以C9和C6耐压应留出一定裕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U1、L1、D5、C15C16构成基本Boost电路。这部分电路正常工作时,D5左端(L1下端)对地电位在零与10V(输出直 ...

D2和D4是-6V、18V稳压管

楼主:
那么C9和C6的额定值选12V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1、L1、D5、C15C16构成基本Boost电路。这部分电路正常工作时,D5左端(L1下端)对地电位在零与10V(输出直 ...

【由此可见R26两端电压至少要比18V少一个二极管压降】

为何是18V?不是19V吗?(ic 的 1脚最 高是10V,加上C9的电压 9V)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C9和C6的额定值选12V就可以了?

理论上12V已经够用了,但最好余量再放大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由此可见R26两端电压至少要比18V少一个二极管压降】

为何是18V?不是19V吗?(ic 的 1脚最 高是10V, ...

18V是R26两端电压,上正下负。C15两端电压是9V,上正下负。
U1的1脚电位为零时,D3下面二极管导通,C9充电,两端电压最大是9V减去一个二极管压降。U1的1脚电位为9V加一个二极管(D5)压降时(不可能超过此值),C9左端为9V加一个二极管压降,右端为9V加一个二极管压降再加C9已充电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