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N MOSFET 型号?

楼主(2018-02-05):
请大神推荐 满足下面条件的N MOS管:
1. VGS(TH)
   Min,1.4V ;Max,2V ;
2. 封装:SOT-23 .

非常感谢 !

xch
@xch :或者比较器
xch
或者运放
xch
估计没有。你可以考虑逻辑电路。尺寸差不多有单门逻辑。

楼主:
对电流没有要求

楼主:
谢谢回复!

不行,0.8V时,就可能导通了

可以小于1.4V-2.0V这个范围,超出 就不能用了

网友A:
用在什么产品上面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在什么产品上面的啊?

仪表上用的
用STM32L151控制这个MOSFET,由于MCU高低电平(如下图)的原因,因此,需要VGS在1.4V-2.0V的 N MOSFET.

网友B:
吐血,那是20ma输出电流的规格。小电流的话低低平几乎是0V,只需考虑开启max电压就行,不需要考虑min。

大哥牛人!非常感谢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吐血,那是20ma输出电流的规格。小电流的话低低平几乎是0V,只需考虑开启max电压就行,不需要考虑min。
...

谢谢大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吐血,那是20ma输出电流的规格。小电流的话低低平几乎是0V,只需考虑开启max电压就行,不需要考虑min。
...

哈哈!赞赞赞赞

楼主:
在这里点赞

网友D:
不同电流是不一样的啊

网友E:
2N7002不行的,2V时MOS不能完全导通的。要用低压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