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串口中断丢包问题

楼主(2018-02-05):
void timer0_init()
{
TMOD=0x20;
SCON=0x50;
PCON&=0x00;
TH1=0xFD;
TL1=0xFD;
TR1=1;
EA=1;
ES=1;
}

void serial(void) interrupt 4
{
IF (RI)
    {
    BUFF(N)=SBUF;
    N++;
    RI=0;
     }
   }
晶振11.0592
PC调试助手或单片机发送00 02 04 06 08的数据,接收是00 04 08 02 06
如果发送 00 00 02 02  04 04 06 06 08 08 接收的是00 02 04 06 08
是不是丢包了?哪里出问题了?
用调试助手改为手动逐个输入00 02 04 06 08 接收数据依然是00 04 08 02 06
这样看来和输入的速度是没关系的,看来是缓存里的数据没被取走,直到下一个数据
覆盖后才取走,结果显示的是下一个数据。

网友A:
感觉你这是波特率不对吧
先测试下从0 ~255各收到什么数据吧,

网友B:
怎么么这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这是波特率不对吧
先测试下从0 ~255各收到什么数据吧,

波特率是9600呀

网友C:
可以利用烧写器自动生成

网友D:
时间问题,波特率的计算。

楼主:
不像是中断里面的问题,我估计是设置的问题,但又看不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像是中断里面的问题,我估计是设置的问题,但又看不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

用的芯片型号是什么?

楼主:
华邦78E516

网友E:
BUFF(N)

这个函数是怎么写的?

网友F:
经常有人说串口丢包,我就纳闷,我用一个最老的51,还不是增强型的,11.0596晶振,几十kbps速率,把一帧数据插到一首MP3里面,连续发送,单片机照样相应的好好的。有空我整理好了搞个视频上来。

网友:
有校验吗?

网友G(2018-04-10):
用MODBUS就可以,是毕业设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