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的小频率放大成变化的高频率

楼主(2018-02-05):
如题。比方在100KHz的基频上有200Hz的变化,经过放大电路,将200Hz放大到10MHz基频上变化20K。
求教该电路。谢谢!

xch
目的是啥?

网友A:
先解调,再调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解调,再调制啊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按照调频电路来解调吗?200Hz或者更小10Hz 的变化能够解调出来吗?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答复。
我的理解是PL电路应该是起到稳频的作用。他可以体现频率的变化吗?

网友B:
这可不是什么“放大”,应先鉴频得到200Hz基带,再用它以调频方式去调制10MHz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可不是什么“放大”,应先鉴频得到200Hz基带,再用它以调频方式去调制10MHz信号。 ...

非常感谢chunyang大师的指出。
我的担心是当基带频率低到几赫兹,能否将其检出来。

网友C:
F-V    V-F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chunyang大师的指出。
我的担心是当基带频率低到几赫兹,能否将其检出来。 ...

那得先弄清楚基带信号参数,否则难确定方案。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资料。
我之前有一个简单设想,将信号通过半波解调滤波成一定的电压信号,并送至震荡电路的变容二极管上,最终达到目的。不知这个设想是否正确。还有就是对于几赫兹的基带信号不知能不能体现出来。

网友D:
锁相环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答复。
我的理解是PL电路应该是起到稳频的作用。他可以体现频率的变化吗? ...

降频N就是频率变化放大比。

网友D:
从成本上看,F-V,V-F是可行的方案,但信号有明显失真的因素多,锁相环能保证频率信号,但糸统复杂点。如果不在于压控振菬器的频率范围,可不用固定的本地频率。

网友D:
如N取100,固定本振不用,当如果100K时,VCO正好振在10M,频率变化放大100倍。即可符合要求。

网友E:
先说说输出波形要求是方波还是正弦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答复。
我的理解是PL电路应该是起到稳频的作用。他可以体现频率的变化吗? ...

压控振输出的是已调制的放大倍率的信号,控制信号反映的是基带信号的类似。

网友F:
17年刚做过,F-V,V-F,已实现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资料。
我之前有一个简单设想,将信号通过半波解调滤波成一定的电压信号,并送至震荡电路的 ...

都是开环操作,精度有保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说说输出波形要求是方波还是正弦波,

输出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开环操作,精度有保证吗?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我设想的电路里面没有反馈。简单一点说,这个电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频率产生,产生F0+/-f1的频率,F0是稳定的。第二各部分就是将f1这个频率提取并进行“放大”。F0+/-f1这个频率通过半波整形,得到直流电压信号,将直流电压信号送入运放放大,得到变化幅度放大的直流电压信号,最后将该信号送入VCO。最后得到F0`+/-f2的频率。
这是我的一点愚见,还请您指点。
谢谢!

网友E:
如果要输出等幅正弦波,就不是那么容易了,以前有MAX038可以用,现在这个IC停产了,估计只有数字合成的办法靠谱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我设想的电路里面没有反馈。简单一点说,这个电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频率产 ...

你的方案有几点值得有问题,F0+/-F1是已调的调频波,怎么可以用调幅检波的方法得到基带信号?按传统(最原始的)方法,先将调频信号通过斜率调正器将转换成调幅波,现代调制解调器已不用,就用PLL。说白了,你提取基带信号不可行。还有输入与输出的中心频率不变,是这个意思吗?也就是必须要用个频谱搬迁的电路,如混频,选频电路。现在的问题就是调频波解调的问题,你的意见是不可行的,无法提取出基带信号。

网友D:
按照的你的思路,应是用PLL解调出来基带信号(低频),再用线性放大,增大的信号动态去控制另一个新的VCO(中心频率跟输入一样),在这是一个开环控制,压控糸数每个振器不一样,更不要说压控线不一致。导致出货的产品千差万别,如果,搞成生产校正方式。也麻烦经过这么一段工序。还是用闭环的PLL来得可靠。好比,OP因素不稳定,通过外部电阻(稳定的)来决定整个电路的输出性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我设想的电路里面没有反馈。简单一点说,这个电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频率产 ...

幅度一样的调频波经半波整流后,直流值是一样的。因为半波整流根本不考量频率参量。

网友D:
核心问题,怎样复现基带信号,怎样精确开环控制新VCO.到时,频漂,控制上下范围波动.肯定会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要输出等幅正弦波,就不是那么容易了,以前有MAX038可以用,现在这个IC停产了,估计只有数字合成的办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核心问题,怎样复现基带信号,怎样精确开环控制新VCO.到时,频漂,控制上下范围波动.肯定会出现。 ...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对于调频波确实不应该用解调幅波的方式去解调。
看您的头像应该是一位资历很深的工程师或者大学老师。
可以加您好友吗?

网友G:
100khz 10us周期,你需要测量20ns 的变化。其实有专用的时间测量芯片,飞秒测量。不需要所谓的频率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100khz 10us周期,你需要测量20ns 的变化。其实有专用的时间测量芯片,飞秒测量。不需要所谓的频率放大。 ...

感谢您的回复。
具体频率待定,整个电路的目的只是要把第一部分的调制的低频信号解调出来,然后调理成可以捕捉的高频信号。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
用DDS该如何实现呢?请指教

网友H:
先解调 鉴频出来放大再调制 10M 偏频范围就大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
用DDS该如何实现呢?请指教

100KHz频率不高,做个数字频率计实时测频,计算出频偏,再将频偏乘以100,写入到DDS的频偏寄存器即可。

这个用FPGA做最合适了,频率计+DDS。模拟信号测频先整形成方波就可。

网友G: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我设想的电路里面没有反馈。简单一点说,这个电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频率产 ...

可以用TI的TDC芯片来完成。 锁相环模式不靠谱,瞬态响应没法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