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我用ST-LINK调试,internal command error

楼主:
将STM32F103C8T6换上GD32F103C8T6,在KEIL下,用KEIL5,st-link第一次烧写很顺利,本以为就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呢,谁知,下载了几次或掉电重上电,再次调试时,弹窗出现internal command error,  进option的DEBUG选项看,发现如下图,CPU的ID也看不到了,刚开始我认为冬天,静电大,就算我把它打坏了,于是又换了一片 ,没多久,又是这个错误,请问是怎么回事??
出现这种问题后,猜测难道ST-LINK兼容性不行,然后网购了J-LINK,对出错的芯片 ,也是无法读取和擦除了,就像坏片一样,难道GD32这么就容易挂掉

)`]SVH{FM~BHFW%L_BRAVJR.png (31.18 KB )

网友A(2018-02-20):
这个是驱动的问题的吧

楼主:
按说不是驱动问题 ,我试了好几颗芯片都是这样,用ST-LINK玩一会了,就不能下载了,boot0我是直接接地的,这个PCB用在STM32F103上已批量出货,不知道哪儿的兼容性问题,还是芯片处于某种锁定状态,估计芯片不会这么易坏,试了5颗了。望求解。。。。。。。。
补充下,如果我不接PCB,则显示No target connected,如果连上PCB,则显示internal command error,  我的PCB上留的是SWD烧录模式,RESET脚固定上拉的,boot0是直接对地短接的

楼主:
冷清呀,路过的回一声,顶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冷清呀,路过的回一声,顶起!

用官方的flash软件擦除试试,是不是操作下载的Io了,只要芯片能运行,用flash软件是可以检测到的。

网友C:
偷偷告诉你,盗版的ST-LINK可以使用,因为正版的会读取芯片系列号,发现匹配不上是没法建立通讯的

网友D(2022-09-20):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E(2024-03-05):
同问,是否有解决方案??

用ST-link Utility 擦除一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