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烙铁的使用

楼主(2018-02-05):
    1、电烙铁使用前的处理 在使用前先通电给烙铁头 “ 上锡 ” 。首先用挫刀把烙铁头按需要挫成一定的形状,然 后接上电源,当烙铁头温度升到能熔锡时,将烙铁头在松香上沾涂一下,等松香冒烟后再沾涂 一层焊锡,如此反复进行二至三次,使烙铁头的刃面全部挂上一层锡便可使用了。 电烙铁不 宜长时间通电而不使用,这样容易使烙铁芯加速氧化而烧断,缩短其寿命,同时也会使烙铁头 因长时间加热而氧化,甚至被 “ 烧死 ” 不再 “ 吃锡 ” 。
   2、电烙铁使用注意事项
   1)根据焊接对象合理选用不同类型的电烙铁。
   2)电烙铁在使用前一定要确认电源线和保护地线是否良好。
   3)烙铁在使用过程中不宜长期空热,以免烧坏烙铁头和烙铁心。
   4)烙铁不使用时放在烙铁架上,以免烫坏其他物品。
   5)烙铁使用过程中要定期点检烙铁温度和是否漏电,如温度超过或低于规定范围或漏电应 停止使用。
  6)烙铁不用时要关闭电源,拔下插头。
  7)使用过程中不要任意敲击电烙铁头以免损坏。内热式电烙铁连接杆钢管壁厚度只有 0.2mm , 不能用钳子夹以免损坏。在使用过程中应经常维护,保证烙铁头挂上一层薄锡。
   3、烙铁头的保养
  烙铁头是易耗品,正确的使用和保养可以极大的延长烙铁头的寿命。首先,新的烙铁头第 一次使用之前,务必先将烙铁温度调至 220 度,让烙铁头的上锡部位充分吃锡,最好是浸泡在 锡堆里 5 分钟,然后在清洁海绵上檫试干净,并把烙铁温度再次调至 300 度,重复上述程序, 最后把烙铁温度调至所需要使用温度进行使用。这样做的目的是在烙铁头上锡层形成一层保护 膜,防止新的烙铁头在高温状态下直接氧化。每天下班之前,将烙铁头在清洁海绵上檫试干净, 然后上一点新鲜的焊锡,第二天使用之前,还是将烙铁头在清洁海绵上檫试干净,重新上锡后 使用。按以上方式进行操作,可最大限度的达到烙铁头的使用寿命。需要指出的是,烙铁头的 使用温度不宜过高,温度越高,烙铁头的寿命越短,一般建议使用温度 350 度。正常情况下, 当烙铁使用温度为 350 度,每天工作 8 小时,按正常保养程序进行保养时,烙铁头使用寿命一 般为 3 万个焊点左右。
   在无作业时一定保证烙铁头上有锡保护,焊接的时候作业者不要有划板的动作,蹭烙铁头 的海绵水量要合适,以轻握有两三滴水为宜,海绵两小时左右清洗一次,焊接作业前蹭海面,作 业完成不要蹭,防止 tip 氧化.平时作业者不可以用 tip 碰撞硬的东西,防止 tip 表面镀层破损。

网友A:
这种方法应该是很久以前的了,现在用的烙铁头都是不用修整的,坏了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