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Nu-Link固件升级问题解决方法

楼主:
用户在使用ICP工具/Keil RVMDK/IAR EWARM时,对Nu-Link/Nu-Link Pro/Nu-Link-Me进行升级时,若操作不当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如何解决?
用户在使用ICP工具/Keil RVMDK/IAR EWARM时,Nu-Link/Nu-Link Pro/Nu-Link-Me固件与ICP驱动版本不匹配时,会提示用户升级。在升级未完成时插拔Nu-Link/Nu-Link Pro/Nu-Link-Me会导致其无**常使用。
可通过以下两种方法使Nu-Link/Nu-Link Pro/Nu-Link-Me恢复正常:
  • 方法一:
重新打开ICP工具,继续对Nu-Link/Nu-Link Pro/Nu-Link-Me固件升级,升级完成后Nu-Link/Nu-Link Pro/Nu-Link-Me所有功能皆可恢复正常。
  • 方法二:
  • 使用另一个Nu-Link/Nu-Link Pro或Nu-Link-Me与无**常使用的Nu-Link/Nu-Link Pro或Nu-Link-Me连接,如下图所示:

  • 将配置文件“NUC1xx_ICE_M0.bin”载入到ICP工具的APROM中。该文件可在ICP工具的安装目录下找到。设置启动选项为APROM启动,选用外部晶振时钟。下载完成后,除了ID号显示为ffffffff之外,如下图所示,Nu-Link的所有功能均可正常使用,可通过下一步恢复其ID号。

  • 选择不同版本的ICP工具,连接时工具会提示是否对Nu-Link/Nu-Link Pro/Nu-Link-Me进行升级,选择“是”,软件会自动设置好设备的ID号。

楼主(2018-02-05):
如果你的这个不小心固件坏了,可以试试吧。

网友A:
开发板自带的也有这个接口吗

网友B:
如果链接电脑可以直接升级或者补救就好了。

网友C:
春节后准备买个新唐的板子玩玩。

楼主:
我也准备买个003的开发板玩玩。

网友D:
之前看到有人说升级升成砖头的

网友E:
不升级是不是不支持新出的芯片

网友F:
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每次让升级都可以顺利升级

网友G:
虽然这种问题不多,但是还是可能发生的,比如突然断电,或者数据线突然掉了,或者接触不良

网友H:
有时候连接上,会不会也不能正常烧录?

网友:
还是方法一好用,对修复需要还有一个,谁能有那么多啊

网友I(2018-07-18):
这个理论上是不是主控芯片坏了,换上新的主控,然后就可以直接这样操作完成全部程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