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OLED代码

楼主:
//OLED的显存
//存放格式如下.
//[0]0 1 2 3 ... 127
//[1]0 1 2 3 ... 127
//[2]0 1 2 3 ... 127
//[3]0 1 2 3 ... 127
//[4]0 1 2 3 ... 127
//[5]0 1 2 3 ... 127
//[6]0 1 2 3 ... 127
//[7]0 1 2 3 ... 127
u16 OLED_GRAM[132][8];

楼主(2018-02-05):
//更新显存到LCD
void OLED_Refresh_Gram(void)
{
        u8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 (0xb0+i,OLED_CMD);    //设置页地址(0~7)
                OLED_WR_Byte (0x0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低地址
                OLED_WR_Byte (0x1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高地址
                for(n=0;n<131;n++)OLED_WR_Byte(OLED_GRAM[n][i],OLED_DATA);
        }
}

楼主:
#if OLED_MODE==1
//向SSD1306写入一个字节。
//dat:要写入的数据/命令
//cmd:数据/命令标志 0,表示命令;1,表示数据;
void OLED_WR_Byte(u8 dat,u8 cmd)
{
        DATAOUT(dat);
        if(cmd)
          OLED_RS_Set();
        else
          OLED_RS_Clr();
        OLED_CS_Clr();
        OLED_WR_Clr();
        OLED_WR_Set();
        OLED_CS_Set();
        OLED_RS_Set();
}

楼主:
#else
//向SSD1306写入一个字节。
//dat:要写入的数据/命令
//cmd:数据/命令标志 0,表示命令;1,表示数据;
void OLED_WR_Byte(u8 dat,u8 cmd)
{
        u8 i;
        if(cmd)
          OLED_RS_Set();
        else
          OLED_RS_Clr();
        OLED_CS_Clr();
        for(i=0;i<8;i++)
        {
                OLED_SCLK_Clr();
                if(dat&0x80)
                   OLED_SDIN_Set();
                else
                   OLED_SDIN_Clr();
                OLED_SCLK_Set();
                dat<<=1;
        }
        OLED_CS_Set();
        OLED_RS_Set();
}
#endif

楼主:
//开启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n(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SET DCDC命令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DCDC ON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DISPLAY ON
}

楼主:
//关闭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SET DCDC命令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DCDC OFF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  //DISPLAY OFF
}

楼主:
//清屏函数,清完屏,整个屏幕是黑色的!和没点亮一样!!!
void OLED_Clear(void)
{
        u8 i,n;
        for(i=0;i<8;i++)for(n=0;n<130;n++)OLED_GRAM[n][i]=0X00;
        OLED_Refresh_Gram();//更新显示
}

楼主:
//画点
//x:0~127
//y:0~63
//t:1 填充 0,清空
void OLED_DrawPoint(u8 x,u8 y,u8 t)
{
        u8 pos,bx,temp=0;
        if(x>131||y>63)return;//超出范围了.
        pos=7-y/8;
        bx=y%8;
        temp=1<<(7-bx);
        if(t)OLED_GRAM[x][pos]|=temp;
        else OLED_GRAM[x][pos]&=~temp;
}

楼主:
//x1,y1,x2,y2 填充区域的对角坐标
//确保x1<=x2;y1<=y2 0<=x1<=127 0<=y1<=63
//dot:0,清空;1,填充
void OLED_Fill(u8 x1,u8 y1,u8 x2,u8 y2,u8 dot)
{
        u8 x,y;
        for(x=x1;x<=x2;x++)
        {
                for(y=y1;y<=y2;y++)OLED_DrawPoint(x,y,dot);
        }
        OLED_Refresh_Gram();//更新显示
}

楼主: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包括部分字符
//x:0~127
//y:0~63
//mode:0,反白显示;1,正常显示
//size:选择字体 16/12
void OLED_ShowChar(u8 x,u8 y,u8 chr,u8 size,u8 mode)
{
        u8 temp,t,t1;
        u8 y0=y;
        chr=chr-' ';//得到偏移后的值
    for(t=0;t<size;t++)
    {
                if(size==12)temp=oled_asc2_1206[chr][t];  //调用1206字体
                else temp=oled_asc2_1608[chr][t];                 //调用1608字体
        for(t1=0;t1<8;t1++)
                {
                        if(temp&0x80)OLED_DrawPoint(x,y,mode);
                        else OLED_DrawPoint(x,y,!mode);
                        temp<<=1;
                        y++;
                        if((y-y0)==size)
                        {
                                y=y0;
                                x++;
                                break;
                        }
                }
    }
}

楼主:
//m^n函数
u32 oled_pow(u8 m,u8 n)
{
        u32 result=1;
        while(n--)result*=m;
        return result;
}

楼主:
//显示2个数字
//x,y :起点坐标
//len :数字的位数
//size:字体大小
//mode:模式        0,填充模式;1,叠加模式
//num:数值(0~4294967295);
void OLED_ShowNum(u8 x,u8 y,u32 num,u8 len,u8 size)
{
        u8 t,temp;
        u8 enshow=0;
        for(t=0;t<len;t++)
        {
                temp=(num/oled_pow(10,len-t-1))%10;
                if(enshow==0&&t<(len-1))
                {
                        if(temp==0)
                        {
                                OLED_ShowChar(x+(size/2)*t,y,' ',size,1);
                                continue;
                        }else enshow=1;

                }
                 OLED_ShowChar(x+(size/2)*t,y,temp+'0',size,1);
        }
}

楼主:
//显示字符串
//x,y:起点坐标
//*p:字符串起始地址
//用16字体
void OLED_ShowString(u8 x,u8 y,const u8 *p)
{
// #define MAX_CHAR_POSX 122
#define MAX_CHAR_POSX 126
#define MAX_CHAR_POSY 58
    while(*p!='\0')
    {
        if(x>MAX_CHAR_POSX){x=0;y+=16;}
        if(y>MAX_CHAR_POSY){y=x=0;OLED_Clear();}
        OLED_ShowChar(x,y,*p,16,1);
        x+=8;
        p++;
    }
}

楼主:
//显示汉子
//x,y:起点坐标
//pos:数组位置汉子显示
//size:字体大小
//mode:0,反白显示;1,正常显示
void OLED_ShowFontHZ(u8 x,u8 y,u8 pos,u8 size,u8 mode)
{
        u8 temp,t,t1;
        u8 y0=y;
        u8 csize=(size/8+((size%8)?1:0))*(size);//得到字体一个字符对应点阵集所占的字节数
        if(size!=12&&size!=16&&size!=24)return;        //不支持的size

        for(t=0;t<csize;t++)
        {
                if(size==12)temp=FontHzk[pos][t];                    //调用1206字体
                else if(size==16)temp=FontHzk[pos][t];        //调用1608字体
                else if(size==24)temp=FontHzk[pos][t];        //调用2412字体
                else return;                                                                //没有的字库
        for(t1=0;t1<8;t1++)
                {
                        if(temp&0x80)OLED_DrawPoint(x,y,mode);
                        else OLED_DrawPoint(x,y,!mode);
                        temp<<=1;
                        y++;
                        if((y-y0)==size)
                        {
                                y=y0;
                                x++;
                                break;
                        }
                }
        }
}

楼主:
//初始化SSD1306
void O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PB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PB12.13.14.15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速度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输出高
#if OLED_MODE==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0xFF; //PC0~7 OUT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C,0xFF); //PC0~7输出高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PG13,14,15 OUT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G,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PG13,14,15 OUT  输出高

#els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                                 //PC0,1 OUT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0|GPIO_Pin_1);                                                 //PC0,1 OUT  输出高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PG15 OUT推挽输出          RST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G,GPIO_Pin_15);                                                 //PG15 OUT  输出高

#endif

        OLED_RST_Clr();
        delay_ms(100);
        OLED_RST_Set();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 //关闭显示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 //设置时钟分频因子,震荡频率
        OLED_WR_Byte(80,OLED_CMD);   //[3:0],分频因子;[7:4],震荡频率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 //设置驱动路数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 //默认0X3F(1/64)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 //设置显示偏移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默认为0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 //设置显示开始行 [5:0],行数.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电荷泵设置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bit2,开启/关闭
        OLED_WR_Byte(0x20,OLED_CMD); //设置内存地址模式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 //[1:0],00,列地址模式;01,行地址模式;10,页地址模式;默认10;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 //段重定义设置,bit0:0,0->0;1,0->127;
        OLED_WR_Byte(0xC0,OLED_CMD); //设置COM扫描方向;bit3:0,普通模式;1,重定义模式 COM[N-1]->COM0;N:驱动路数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 //设置COM硬件引脚配置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5:4]配置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 //对比度设置
        OLED_WR_Byte(0xEF,OLED_CMD); //1~255;默认0X7F (亮度设置,越大越亮)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 //设置预充电周期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 //[3:0],PHASE 1;[7:4],PHASE 2;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 //设置VCOMH 电压倍率
        OLED_WR_Byte(0x30,OLED_CMD); //[6:4] 000,0.65*vcc;001,0.77*vcc;011,0.83*vcc;

        OLED_WR_Byte(0xA4,OLED_CMD); //全局显示开启;bit0:1,开启;0,关闭;(白屏/黑屏)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 //设置显示方式;bit0:1,反相显示;0,正常显示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开启显示
        OLED_Clear();
}

楼主:
头文件
//////////////////////////////////////////////////////////////////////////////////

//OLED模式设置
//0:4线串行模式
//1:并行8080模式
#define OLED_MODE 0

//-----------------OLED端口定义----------------

#define OLED_CS_Clr()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6)
#define OLED_CS_Set()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6)

#define OLED_RST_Clr()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4)
#define OLED_RST_Set()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4)

#define OLED_RS_Clr()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5)
#define OLED_RS_Set()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5)

#define OLED_WR_Clr() GPIO_ResetBits(GPIOG,GPIO_Pin_14)
#define OLED_WR_Set() GPIO_SetBits(GPIOG,GPIO_Pin_14)

#define OLED_RD_Clr() GPIO_ResetBits(GPIOG,GPIO_Pin_13)
#define OLED_RD_Set() GPIO_SetBits(GPIOG,GPIO_Pin_13)

//PC0~7,作为数据线
#define DATAOUT(x) GPIO_Write(GPIOC,x);//输出
//使用4线串行接口时使用

#define OLED_SCLK_Clr()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2)
#define OLED_SCLK_Set()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2)

#define OLED_SDIN_Clr()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3)
#define OLED_SDIN_Set()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3)

#define OLED_CMD  0        //写命令
#define OLED_DATA 1        //写数据
//OLED控制用函数
void OLED_WR_Byte(u8 dat,u8 cmd);
void OLED_Display_On(void);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
void OLED_Refresh_Gram(void);

void OLED_Init(void);
void OLED_Clear(void);
void OLED_DrawPoint(u8 x,u8 y,u8 t);
void OLED_Fill(u8 x1,u8 y1,u8 x2,u8 y2,u8 dot);
void OLED_ShowChar(u8 x,u8 y,u8 chr,u8 size,u8 mode);
void OLED_ShowNum(u8 x,u8 y,u32 num,u8 len,u8 size);
void OLED_ShowString(u8 x,u8 y,const u8 *p);
void OLED_ShowFontHZ(u8 x,u8 y,u8 pos,u8 size,u8 mode);
#endif

楼主:
关于OLED资料介绍
OLED 简介:
OLED,即有机发光二极管(Organic Light-Emitting Diode),又称为有机电激光显
示(Organic Electroluminesence Display, OELD)。因为具备轻薄、省电等特性,因此从
2003 年开始,这种显示设备在 MP3 播放器上得到了广泛应用,而对于同属数码类产品的 DC
与手机,此前只是在一些展会上展示过采用 OLED 屏幕的工程样品。自 2007 年后,寿命得
到很大提高,具备了许多 LCD 不可比拟的优势。

楼主:
0.96 寸模块板子尺寸

楼主:
SPI 电路连接
GND:电源地
VCC:2.2V~5.5V
SCL(D0):CLK 时钟 (高电平 2.2V~5.5V)
SDA(D1):MOSI 数据(高电平 2.2V~5.5V)
RST:复位(高电平 2.2V~5.5V)
D/C:数据/命令(高电平 2.2V~5.5V)

楼主:
兼容 3.3V 和 5V 控制芯片的 I/O 电平(无需任何设置,直接兼容)板子管脚依次为 G(地),3.3V/5V(电源),SCL(CLK 时钟),SDA(MISO 数据),RES(复位),DC(数据/命令单片机采用 3.3V/5V 电压的接线模式,下图以 XS128 单片机接线图为例:

楼主:
IIC  电路连接
IIC 接口:
GND: 电源地
VCC: 2.2V~5.5V
SCL: CLK 时钟 (高电平 2.2V~5.5V)
SDA: MOSI 数据 (高电平 2.2V~5.5V)

楼主:
iic电路连接图